增加精灵1飞行时间 到底是增加电池容量还是提高电压好?

楼主(2014-05-28):
为了增加精灵1的飞行时间 在论坛中看到有2个方法:

首先要对精灵外壳进行改装,把电池仓加大 或换精灵2外壳

1,增加电池容量:换改装电池3S(11.1V) 4000 以上的;            (3S 2700x2

2,提高电池电压:把3s电池 改装成4S  电压由11.1V提高到14.8V  (4S 2700x2)

使用精灵1的模友讨论一下:从整体考虑(飞机的起飞重量 飞行的稳定性 连续飞行时间等等)使用那个方法好?

特别欢迎 已经给过的模友 发表高见和体会 谢谢

网友A:
我也是精灵1 我是换了精灵2的壳子,可以放2个电池,但是觉得电池并联不好,也想改4s已经收了电调了,准备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精灵1 我是换了精灵2的壳子,可以放2个电池,但是觉得电池并联不好,也想改4s已经收了电调了,准备折 ...

你是纯电池并联 挂云台和狗(是否有图传) 飞行时间 多长?

这里所说的不是纯粹的电池并联

网友:
增容量减重量

网友B:
换上二代浆,多飞2分钟。配合2700mA/H已经够飞了

网友:
提高电压,不烧了吗?

网友:
前者一增加不少重量! 4s會好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纯电池并联 挂云台和狗(是否有图传) 飞行时间 多长?

这里所说的不是纯粹的电池并联

我挂808单轴舵机控制俯仰,挂400图传,2个50次循环的2200能飞16分钟
电池不并联的话单块5200的太长,精灵石短屁股的,而且重心会靠后

网友C:
换大容量电池后最直接的方式就改2214以上的电机
否则改完和精灵2没什么区别动力不足

网友D:
如果不换电机和电调的话上述两种方法都不可取,毕竟精灵一代潜力有限,还是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上二代浆,多飞2分钟。配合2700mA/H已经够飞了

这可能是最简单 最可行的

楼主:
2212电机 和nzaz M 能支持2S-4S电池 就是最高电压可14.8  4S充满后有16V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挂808单轴舵机控制俯仰,挂400图传,2个50次循环的2200能飞16分钟
电池不并联的话单块5200的太长,精 ...

“808单轴舵机控制俯仰”  不太明白   我是山寨云台 或dji 2d 云台

电池 网上有改装好的电池 或者自已 用2个精灵电池自已改装   但还动手改 是平放进去 重心问题  我没想过

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大容量电池后最直接的方式就改2214以上的电机
否则改完和精灵2没什么区别动力不足

2212 和2214 外形安装尺寸 可以兼容不?电调有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换电机和电调的话上述两种方法都不可取,毕竟精灵一代潜力有限,还是别折腾了。

精灵1不行的话 我就改F550 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808单轴舵机控制俯仰”  不太明白   我是山寨云台 或dji 2d 云台

电池 网上有改装好的电池 或者自 ...

那种电池不好是3S2P的 电池一直并联很损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上二代浆,多飞2分钟。配合2700mA/H已经够飞了

9047桨叶装在精灵1上 会有点松不? 有9045的浆买  是否 买9045桨叶更好?
(为这个问题查了一下资料   知道的朋友一过   不知道的朋友科普一下   英寸是16进制      精灵1  8045     8英寸  孔径0.45英寸  )

刚没完全搞清楚  精灵2 是9443    就买9443 的碳纤维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 和2214 外形安装尺寸 可以兼容不?电调有换不?

2214不需要换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808单轴舵机控制俯仰”  不太明白   我是山寨云台 或dji 2d 云台

电池 网上有改装好的电池 或者自 ...

麻烦pm已改好的电池链接,谢谢

网友:
不管是增加电压,还是增加容量,想要时间更长,电池体积增加一定是成正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