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舵机快坏了电流是不是会增大?导致bec供电不足?

楼主(2014-05-28):
几个kst215估计有1k起落,第一批买三送一的,最近发现飞机总会抽,所有传动轴承都换了也没有改善,更换电调为铂金40a问题解决,原为飞腾40a,大概100起落后再次出现,bec电压更改为6v后症状消失,目前怀疑为舵机快挂了电流增大,bec供电不足。尾巴的症状为轻微抖动,类似电机运转不正常转速忽高忽低,电机声音有明显变化,更换过电机已排除电机问题。

网友:
楼主用的BEC供电电流是多少?四个舵机都是215吗?

楼主:
3个215 +bls257

楼主:
飞腾和铂金都是5v3a 铂金可以改为6V

网友A:
楼主,问题可能出在几个方面,最可能的是:
1.三个215+一个257在极限情况下的所需电流为约6.4A,一般运转的电流大概为2A,如果楼主做一些大动作,建议楼主加强BEC的输出能力。
2.楼主的舵机中是否有坏的,建议单独测试,确保每一个运转正常。

网友:
如果舵机线没做保护的话请检查舵机线

网友:
我的舵机新买的也是总哆嗦。而且电调烫手,舵机温度也很高。请问老鸟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可能出在几个方面,最可能的是:
1.三个215+一个257在极限情况下的所需电流为约6.4A,一般运转 ...

BEC供电不足应该可以排除 因为这个配置保守估计飞行了1K5起落  而且我的水平一般飞不到极限电流,最极限应该就是***的侧钟摆,定点悬停状态都会有抽的表现。以前是不会有的,这个问题最近才发现,悬停 所以我估计是舵机引起的。比如电机碳刷快磨快的时候电流不会增大。

网友:
舵机如果工作很长时间后一定电流会增大的,除非是无刷的可能好点,因为有刷的在电刷磨到一定程度后接触电阻就会增大,造成电流增大,再后面可能会时好时不好,最后会停止工作。

网友:
是使用时间长了碳刷接触不好产生的脉冲电流和电压影响到BEC的稳压性能并对其他的设备和舵机产生干挠,在BEC输出端加大滤波电解电容会有改善的。

楼主(2014-07-02):
谢谢 LS两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