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数传连接xp系统电脑问题

楼主(2014-05-28):
apm 3dr数传连接电脑 电脑系统是xp的,连接不上飞控。请各位帮忙给驱动或者帮忙解决一下问题。拜托各位。

网友A:
连接时,地面软件右上角端口找到你数传的端口com3(我的是这个,不知你的是哪个,也许不一样)。然后右边数字改成5760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