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的充电能力?

楼主(2014-05-28):
想请有A6的模友说一下,用A6同时充2块3S2200MAH电池(假定每块充入1500MAH电量),需要多长时间,15分钟可以了吗?

网友:
对两者来说都是很伤的

网友:
做不到A6最大8安,加上平衡时间就需要30分钟

网友:
开6A,差不多15分钟。。。

网友:
开4.5A大概23分钟,开太高长期会损伤电池平衡空。

网友A:
8A电流冲平衡好30分钟,这是经过好多次反复测试的结果,不知对你有帮助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A电流冲平衡好30分钟,这是经过好多次反复测试的结果,不知对你有帮助不。

两个是并起来当3S4400mah充还是串起来当6S2200mah充?如果是串起来开8A充那就太慢了,我用BC168开8A充5S3000mah只要19分钟。(其实应该和充6S3000mah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是并起来当3S4400mah充还是串起来当6S2200mah充?如果是串起来开8A充那就太慢了,我用BC168开8A充5S3 ...

A6就是单独的6路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6就是单独的6路充电。

那就是插两个3S接口充咯,话说充2200mah的电池要30分钟真的是太慢了,和B6有的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A:
8A电流冲平衡好30分钟,这是经过好多次反复测试的结果,不知对你有帮助不。

谢谢,那他基本担当不了450外场充电的角色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插两个3S接口充咯,话说充2200mah的电池要30分钟真的是太慢了,和B6有的一拼

   前提是平衡好,当然很多人是不等它平衡好就飞15分钟,你取那一项,且还担心受怕!很多的电池的平衡线过8A的电流时温度都很高,平衡线是一方面,充电器6路8A充电已是满负荷200W,充电器也要经受考验,不是有很多的模友的A6,8A充电时都充坏了,所以我就想PL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平衡好,当然很多人是不等它平衡好就飞15分钟,你取那一项,且还担心受怕!很多的电池的平衡线 ...

话说我用的不是A6而是BC168,充出来电池用电压表测都是4.19V,还算准吧。8A充发热问题可以通过改输出线来解决,不过对于大电池8A就无能为力了,PL8确实是好东西,只是口袋里没米,哎

网友:
别折腾它了!它只有这个能力,200W就是它的极限,难道你想超频。

网友:
平衡线很细,大电流通过平衡线确实有点隐患。可能充电器没事,就怕某个电池的平衡线虚了,就危险了

网友(2014-07-01):
同时充4块 格式3S2200电池,18分钟充满

网友:
充電時間,其實和你使用的鋰電的內阻有關,亦和你的每一節電池有沒有劣化有影响,

很多時6S電其中5S已經是4.2V但有1S可能較弱,要用多一倍時間來平衡,這樣不能怪責义机無力!

A6我沒有, A9 PLUS我就一直在場外用,每次飛完我都會用它的 3.85V保存電压义完再收藏,

我在車上,充3塊 3S 2200mah 的格氏電,一般只要12分鈡左右,直接插在机身的3個3S插口,

温度在插座在點熱,但兩把机內散熱風扇全速下猛吹下,亦可接受,我在車上义了超過一百次,

但我替朋友义過另外一些牌子的電,用8A义了兩分鈡,我不敢再义下去,平衡線幾條都很燙手,

有點怕它會融掉,乖乖用回3A才安心,鋰電的線材和插頭的質素是重點,安全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