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自制四轴ff MMC10 一直飞不起来 侧翻 电机不转

楼主(2014-05-28):
飞控:ff MMC10
新西达XXD 30A无刷电调
无刷 电机新西达XXD A2212 KV1000
APC正反桨四轴碳尼龙桨  1045
11.1V 35C 1500mAh 锂电
天地飞7通道2.4G遥控器 WFT07
四轴飞行器450机架

情况如下,四个电调一个一个进行油门校准的,上电 最大油门最小油门(正确无误)按照
飞控的说明书进行组装的,电机转向也没有错!装好后进行遥控器校准,飞控的水平校准!
准备起飞……油门慢慢推起时有明显的侧偏!放低油门再推起,这时发现有一个电机转数很
慢直到停止无论加多大油门都没有反应!!!重启飞控在推油门,飞机开始疯狂打转……导
致侧翻折降!电池是满电!!!
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1, 检查电机连线顺序,是否和飞控方向匹配
2,重做加速度校正
3,先不接桨,arm飞控,前后左右倾斜,用电脑查看各个电机转速是否根据倾斜方向正常变化
4,还是不行的话,调换电调和电机,看是不是某个电机或电调有问题

网友:
还有,飞之前查看桨方向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