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 72M改成2.4G

楼主(2014-05-28):
Futaba 10C一只,想把现在的72M改成2.4G的,除了原厂的高频头接收机外,还能用哪种2.4G的高频头+接收机代替?我需要十通道以上,请大神们支招。或者是用原厂2.4G的高频头,接收机能用副厂的吗?哪种接收效果好?

控

我需要十个通道以上

我需要十个通道以上

网友A:
天地飞?貌似原来他们有这产品,现在不知道

网友B:
啥都不用。 就买个2.4G的高频头装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知道的(其实是都用过的) 有三种:
飞梦(不推荐使用)老特么丢信号,跳舵,但是真便宜。
阿尔舍 ASSAN 2.4G 模组 ,很好用,但现在用的人不多。价格适中。
睿斯凯 frsky 2.4G模组 ,用的人挺多的。距离比futaba原装还远。可以带数据回传模块,可检测并回传电压温度等信号。

网友:
frsky.2.4g

网友:
好控,原来居然是72M的

网友:
睿斯凯 frsk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都不用。 就买个2.4G的高频头装上去就可以了。

谢谢,我已注明除了原厂外。原因自然是原厂的接收机太贵了。一个接收机都可以买个国产的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的(其实是都用过的) 有三种:
飞梦(不推荐使用)老特么丢信号,跳舵,但是真便宜。
阿尔舍 ASSA ...

FrSky 2.4G JR 用升级套装 DJT+V8FR-II HV 高频头双向这个只有8个通道,对我不够呀。我10个通道都占用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貌似原来他们有这产品,现在不知道

天地飞组模套装的接收机 只有九通道,我需要十个通道的接收

网友D:
买原厂的 TM-10 2.4G 模块 不过不知道能不能买到,某宝上也能找到,不过副厂的 10通道接收,好像没有吧

网友:
副厂没有10通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FrSky 2.4G JR 用升级套装 DJT+V8FR-II HV 高频头双向这个只有8个通道,对我不够呀。我10个通道都占用着 ...

assan 有9通道接收机。我有 你要不

不过说实在的啊。还是建议你 买原装TM-10吧

网友:
目前市面上便宜的通过PPM转换的2.4G模块,好象还没有10通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组模套装的接收机 只有九通道,我需要十个通道的接收

原厂TM-10才能达到10通道,你配其他任何厂家的2.4G最多只能8个通道,不用折腾了,相信我。

楼主:
关键是原厂的接收机太贵了。我10C目前控制810六轴,其它几架飞机都用D10。本想统一一下用10C的,看来成本还是太高了。

网友:
要求10通道,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择原厂高频头TM-10,配原厂的6014接收,其它没任何选择。我在出TM10高频头,可以联系我QQ:591308912 注明:TM10

网友E:
想想办法,通道5和通道10应该可以通过混控解决

网友:
72M很少见

网友:
和我的控一样,比我的新,我的控右下角的滚轮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原厂的 TM-10 2.4G 模块 不过不知道能不能买到,某宝上也能找到,不过副厂的 10通道接收,好像没有吧

睿思凯的两个接收连一块就够10通道了

网友F:
淘宝有一个TM-10的高频头卖600.买两个睿思凯8通道的接收连一块就够10个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想办法,通道5和通道10应该可以通过混控解决

      通道五和通道十我已经混控了。第五通道用于GPS-姿态-手动,第十通道是把第五通道和第十通道混控达到一键返航的。
      其实第九通道的FPV视频切换功能相信很多人不用,但我经历过一次朋友的六轴在远飞后云台抽筋老往中心板上仰视,幸好我朋友技术了得还是安全返航。所以经历过这样一次云台空中抽筋的事故为了安全起见,在机头位置再安装一摄像头和相机的视频通过第九通道切换视频来保证飞行的安全。
      如果只要九个通道工作的话,天地飞的2.4G组模就可以达到,但副厂十个通道确实找不到。

楼主:
不少见呀,我见坛子里好多高手就用72M在飞行。其实大家都用2.4G了,对于飞72M来说就少了万一同频的干扰,个人觉得还是很安全的。只是一个原装72M十通的接收机在淘宝就卖980元,多的话感觉我这种穷人压力很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有一个TM-10的高频头卖600.买两个睿思凯8通道的接收连一块就够10个通道了

两个睿思凯8通道的接收机怎么连可以达到10个通道?求方法?估计不行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个睿思凯8通道的接收机怎么连可以达到10个通道?求方法?估计不行吧?

行,有一个跳线帽插上就行,

网友:
Ls说得对,那个说明书上写了,两个接受改个跳线可以合成14通。副厂的没有超过8通的卖,起码我找就没找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注明除了原厂外。原因自然是原厂的接收机太贵了。一个接收机都可以买个国产的控了。

那就买FRSKY的吧。他的接受机是目前唯一能和FUTABA是同用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行,有一个跳线帽插上就行,

但是这个方法,接收机会很占地方,如果飞控支SBUS  的话,直接买SBUS 的接收机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