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的机子调螺距

楼主(2014-05-28):
有副翼的机子调螺距时是否要把副翼固定住

网友A:
要把副翼至于水平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副翼至于水平位置
并固定住吗,要不很容易又跑了

网友B:
我都是找一个参照点,把副翼杆对准那个点成水平。然后用手扶着测出来角度就行了。经测试,出来的角度也是准的

网友C:
用手扶着副翼,保持与螺距尺平行就行了。

网友D:
副翼要和主轴成90度,才可测出准确数值,有一些固定方法,可以参照以前的帖子,最简单的是用一个分体脚架,找好水平,距离,在脚架上弄两个开口,卡住副翼杆,使副翼杆和主轴成90度。。。。ok。。。完成。。。后边你懂得。。。

网友E:
5楼的方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