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冲2个并联的5000MA电池就报警

楼主(2014-05-28):
b6冲2个并联的5000MA电池就报警,单冲一个没有问题。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B6才多大功率,朋友

网友:
你把容量那个设置一下或者取消

网友:
报警代码是什么

网友:
B6默认有充电时间报警、充电容量报警。2节5000的,差不多要2小时,得把报警时间和容量设的很大才行

网友:
并联了肯定报警,因为并联了的话,平衡线接入充电器哪里会有短路 分开来充吧

网友: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我并联冲过两块 3S 2200   不知道楼上说平衡线会短路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要充到猴年马月?让小孩做大人的事,他不叫才怪。

网友:
有没有过载?b6输出是不是5A?

楼主:
是用并充板充2个5000的报警,容量和时间我都关闭了,还是报警。现在就干脆不用并充板一个一个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并充板充2个5000的报警,容量和时间我都关闭了,还是报警。现在就干脆不用并充板一个一个充

这样看,应该是并充版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  两块电池的压差过大啊

网友:
充电器设置问题

网友(2014-07-15):
回复代表我来过

网友A:
这个跟B6的功率大小没关系,并联电池容量大,如果不进行最大容量设置,只会导致充不满,并充板的问题居多。

网友:
请高手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