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680 什么问题?

楼主(2014-05-28):
这几次都在室内飞,3号电机突然抖了一下,大家分析是什么问题?已经发现2次了

网友:
应该是电调出了问题,我的也是这样试过,换了就没事了

楼主:
要替换了才能判断吗,怎么判断?

网友A:
什么情况我现在也在用这个架子啊

网友:
架子没问题,我和朋友一直在用,你说的情况很像堵转特征,没别的好办法,只能用替换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我现在也在用这个架子啊

突然飞机抖了一下,好像是2 号 4号停了一下马上又转了

楼主:
大家谁可以看记录数据,麻烦加QQ帮我分析下:80505508

网友:
转子里面磁块松动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B:
离炸鸡不远了。

网友:
报配置,发视频。

网友C:
估计是堵转,换电调就没问题了
我的现在都好,是朗宇X3508S配好盈铂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炸鸡不远了。

不会的,前天连续飞了2个电池40分钟,没有发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堵转,换电调就没问题了
我的现在都好,是朗宇X3508S配好盈铂金

前天连续飞了2个电池40分钟,都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请问有H4 680的安装说明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连续飞了2个电池40分钟,都没有发现异常

这个总是说不定的、下一秒发生的事谁知道

网友D:
虚焊吧,检查下电机电调线,估计快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虚焊吧,检查下电机电调线,估计快断了

应该不会吧,前几天连续飞了40分钟都没有异常出现,奇怪,就在室内飞出现2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前几天连续飞了40分钟都没有异常出现,奇怪,就在室内飞出现2次了

之前没问题突然出现的话,除了飞控问题就是电机或电调线虚焊快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没问题突然出现的话,除了飞控问题就是电机或电调线虚焊快断了

2次都在室内飞出现的,用姿态飞,前几天在室外,用GPS,室内飞油门不高,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2次都在室内飞出现的,用姿态飞,前几天在室外,用GPS,室内飞油门不高,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不知道,一样样排查吧,检查完线路就检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一样样排查吧,检查完线路就检飞控

呵呵,有时间准备拆开检查了,谢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