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偏航问题

楼主(2014-05-28):
用APM组装好了异形四轴,自稳模式总是往左偏,自动调参的时候也是往左偏,调了几分钟,保存新参数,起飞还是向左偏啊!求大神指点!固件是3.1.4Quad

网友:
水平校准?

网友:
电机座水平,, 电调校準,, SUBTRIM设定.....

上个裝机图片看看

网友:
搜我的回帖,我在别人的帖子里回答过这个问题

网友:
水平没有校准或者油门行程没有校准

网友A:
控上的微调你试过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上的微调你试过了没有

没有啊!

网友A:
可以跑偏的时候调下相应的微调试试哦,我飞模拟时有的模型跑偏就是在控上调微调的

网友B(2014-07-15):
引用 网友A:
可以跑偏的时候调下相应的微调试试哦,我飞模拟时有的模型跑偏就是在控上调微调的

这样GPS定点的时候会不会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GPS定点的时候会不会偏掉?

应该不会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