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今天一早试飞 想问问怎么拉上去10m左右 不能悬停住呢?

楼主(2014-05-28):
绝对菜鸟 。。。 就是想能悬停 上推以后就放到中间位置了 怎么悬停住呢 没有掰左右 但总是自己漂移 停不住(没有风啊。。)

网友:
GPS还没搜星完成就起飞了吧

网友:
没有绝对悬停的,飞机总是会在一个范围内移动,不会真的像钉子定在那里一样。呵呵,楼主理想化了。

网友A:
如果GPS信号正常,风力不超过3级,精灵的悬停功能还是很强的。

网友:
校准指南针

网友:
你是姿态模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GPS信号正常,风力不超过3级,精灵的悬停功能还是很强的。

如果我有精灵,我真不敢这么说

网友:
可以考虑从几个方面入手检查:
1.起飞前是否进行了指南针校准;
2.是否等待机尾指示灯变成绿色慢闪,意味着自检完毕并至少搜到了6颗以上卫星;
3.右上角的开关是否打到了最上方,即GPS模式;
4.周围是否有强烈电磁干扰;
5.风力的影响。

还有忘了说一点,楼主是在北 京吗?如果你是在北 京5环以内,小区的空地估计不会很大,周围建筑物的遮挡对搜寻卫星阻碍很大。同时也可能受最新的限飞功能制约。

网友:
没看说明书,还真以为用人家的GPS会稳丝不动啊。
悬停精度(可安全飞行模式)

竖直: 0.8m; 水平: 2.5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有精灵,我真不敢这么说

我有精灵1和2,用了将近1年。如果GBP信号良好,风力不超过3级,悬停没出过问题(除非没电啦),而且降落基本上是悬停—手接,不直接落地,以免吹起尘土卷入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精灵1和2,用了将近1年。如果GBP信号良好,风力不超过3级,悬停没出过问题(除非没电啦),而且降落 ...

哥们,那我只能说你命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那我只能说你命好。。。。

呵呵,老顽童是老爷子了,你没看过他的帖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那我只能说你命好。。。。

V已出手,马上换V+希望我继续命好!命好可能来自按部就班,谨慎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老顽童是老爷子了,你没看过他的帖子吗

对于大疆,我还是信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已出手,马上换V+希望我继续命好!命好可能来自按部就班,谨慎操作。

刚刚得知,您是前辈,如有冒犯,请海涵~~~但是对于大疆~~~我不得不信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刚得知,您是前辈,如有冒犯,请海涵~~~但是对于大疆~~~我不得不信命啊~~~

哪里,客气!我飞精灵挺爱悬停的:起飞到几米高先悬停,试一试操纵杆是否正常,再继续拔高;当模型靠近树枝或建筑物时先悬停,试一试操纵摆脱的方向是否正确,再行摆脱;降落时先悬停于一人高,再手接,可防伤及突然窜过来的围观小孩。精灵1已玩了一年,真没发现有什么毛病。精灵2V玩了半年,出毛病在VIFI图传可能花屏,更大的缺陷是FC200相机差劲,遥控悬停也没出过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客气!我飞精灵挺爱悬停的:起飞到几米高先悬停,试一试操纵杆是否正常,再继续拔高;当模型靠近树 ...

向前辈学习,不知道前辈装没装浆保护,浆保护对飞行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向前辈学习,不知道前辈装没装浆保护,浆保护对飞行有没有影响?

精灵1装过,不久又拆了。保护器有用,但是增加重量,而且增大尺寸,有它放不进机箱啦。精灵2就没有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灵1装过,不久又拆了。保护器有用,但是增加重量,而且增大尺寸,有它放不进机箱啦。精灵2就没有买。
...

咱俩机器不一样,我的是3D云台,怀疑是浆保护的问题,今天把浆保护卸掉了,明天测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咱俩机器不一样,我的是3D云台,怀疑是浆保护的问题,今天把浆保护卸掉了,明天测试下

3D云台再加护浆器恐怕超重了,不要护浆器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云台再加护浆器恐怕超重了,不要护浆器更好些。

谢前辈,已经卸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