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失控,丢星,喜闻乐见! 大家快来帮我分析下!更新视频为证

楼主(2014-05-28):
前段时间自己组装了一个飞越690s,本着安全就是飞行的前提的精神忍痛入了v2全套。
但是三十个起落之中 各种抽风失控不在少数。导致我现在飞行超过200m都不敢开gps模式。

主要症状:
1.飞行时容易突然偏向一边狂奔。只有自己修舵飞才能飞回来。
2.丢星,经常性11颗星突然变回0,然后指示灯红绿灯交叉闪烁。几秒钟后恢复正常〉

因为刚接触多轴,各种安全措施不太了解。只能尽可能的将有电磁干扰的设备安装的远一些(图传,GPS天线,接收机,电调)
电调用的好盈30a opto的,据说这种无开关 没干扰。

正面布局/反面布局

我的接收机天线,图传发射和GPS天线都尽可能相互远离至少10CM。连接到电机的动力线为双绞线尽量大电流的干扰。
现在对失控源头毫无头绪,只能尽可能的远离干扰源比如高压线,天线。 指南针效准也是经常的,pmu效准和高级效准也用过,模都处于正常值范围内。

请大神指点下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
现奉上我的装机照和两段视频。请轻喷!两段视频中都处于飞控突然失控状态,朝一个方向乱飞,万幸的是遥控还是起作用的,掰杆纠偏好在都没出事故!!

这段视频演绎了什么叫突然抽风,飞机先是突然机头不受控制的向前倾狂奔,拉回以后又突然右倾,差点撞到大棚~

这段视频全程处于不正常的压杆飞行中,全程右副翼舵打满才能保证飞机正常水平向前飞行!
大家可以看到不正常的像左侧偏:

网友:
现奉上我的装机照。请轻喷!

在哪里

网友A:
楼主你好,
"各种抽风失控”  请详细描述,方便为您分析,谢谢。

网友B:
上视频或者IOSD MARK日志。。。上装机图有个毛用啊。。。

网友:
分析数据软件在哪里能搞到?怎么样下载啊?请教下!

网友:
本周最不喜闻乐见的帖,位列排行NO.1, 给32个鄙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视频或者IOSD MARK日志。。。上装机图有个毛用啊。。。

我用的iosd 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各种抽风失控”  请详细描述,方便为您分析,谢谢。

已更新视频

网友B:
只有IOSD MINI就难以追溯了。。。不然出现这种情况应该优先从日志看磁力计数值和电压。
大幅度偏航得好好检查下GPS的XYZ,以及每个电机座是否平衡水平于中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IOSD MINI就难以追溯了。。。不然出现这种情况应该优先从日志看磁力计数值和电压。
大幅度偏航得好好 ...

我这也是偶发性事件,正常情况下飞行还是很稳定的。但是平均下来7-8个起落左右就会出现一次这种状况。
我个人还是觉得受到了干扰。但是我第二个视频完全属于农田里面,哪来的干扰源啊?
不理解

网友:
很感兴趣还有啥飞控比dji还不安全...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我水洗过的v2都比你这个好

网友(2015-02-05):
副翼失效你还敢继续飞,不赶紧找地方降落……

网友:
我用的和你配置差不多,飞控一样,qq182370294交流

网友:
都这样,没炸我真是佩服你。

网友:
你這種強風下飛行的左偏有什麼奇怪呢

网友:
好像风挺大的

网友C:
我感觉你在瞎飞

网友D:
惊现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