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想天开 圆立柱钻铣床改cnc 超多图

楼主(2014-05-28):
很少有改圆立柱的 因为都说不好改 那我就异想天开改一个

zx4016 黄山钻铣床, 三轴86步进电机, 滚珠丝杠1605x2 + 2505x1, 驱动906(860)x3, 环牛70v ac,普通mach3接口板(打算用到四轴或五轴), 工控电脑x1  整机贴塑

xy轴该起来无难度 z轴异想天开采用特别的设计: 丝杆螺母旋转+丝杆不转但丝杆上下运动 带动主轴 (四种安装方式之一 但的确很少有人这么做)这样设计的好处么 自己想想就明白了 目前机头每次升降后 主轴实际加工行程110mm 完全满足使用一般长度铣刀加工行程要求  同时结合机头升降 实际工作空间可以等同于方立柱铣床

主轴锁目前使用pom作为塞铁 原打算用第四轴来控制主轴锁定 等目前pom无法达到精度要求后在改用第四轴模拟人工上紧主轴动作

今后打算把边上的小车也改了数控 于是面板预留 驱动切换开关 车铣共用驱动
因为可能用到4轴5轴 所以先用mach 如果稳定性的确成问题那只能再去试下usbcnc 或维宏的

先上效果图 和试机视频 先用个木头做的测试

网友:
我是 新来的 大家多多关照

楼主:
z 轴

cad侧视图

cad侧视图

cad顶视图

cad顶视图

轴承装配侧视

轴承装配侧视

车上轴承挡

车上轴承挡

上轴承档

上轴承档

车轴承档 与丝杆螺母配合

车轴承档 与丝杆螺母配合

轴承装配侧视

轴承装配侧视

楼主:
继续

z轴多加一个光轴

z轴多加一个光轴

车z轴外套

车z轴外套

车好轴承预紧内螺纹

车好轴承预紧内螺纹

外套加上固定圈

外套加上固定圈

车轴承预紧螺母外螺纹

车轴承预紧螺母外螺纹

外套和螺母盖预紧之后

外套和螺母盖预紧之后

外套和螺母盖配合

外套和螺母盖配合

预紧螺母盖

预紧螺母盖

楼主:
z轴总装图

楼主:
主轴 利用原来的轴承锁紧螺纹 自己加工一套螺母机构(一个螺母加一个螺母挡圈) 联动到z轴丝杆

新螺母和原螺母比较

新螺母和原螺母比较

车螺母

车螺母

主轴内螺纹与自制螺母配合

主轴内螺纹与自制螺母配合

车螺母外螺纹

车螺母外螺纹

利用主轴原锁紧内螺纹

利用主轴原锁紧内螺纹

螺母穿过联动板

螺母穿过联动板

螺母穿过联动版

螺母穿过联动版

螺母加联动板

螺母加联动板

螺母加联动板 加螺母挡圈

螺母加联动板 加螺母挡圈

楼主:
xy轴丝杆螺母座加工 及丝杆安装

y无问题 x轴会干涉 两边丝杆座放低3mm解决

楼主:
主轴塞铁

原来的主轴锁紧 和现在的pom塞铁

原来的主轴锁紧 和现在的pom塞铁

楼主:
自己做个手动控制盒

楼主:
带轮1:2  现货回来车床自己加工

楼主:
电控部分 工控电脑 驱动接口板 环牛都内置 环牛加了个铁盒屏蔽 大小正好 完全一体

安装到架子上

安装到架子上

装工控主板

装工控主板

集做个集线盒

集做个集线盒

906 驱动 内部就是860的

906 驱动 内部就是860的

自己加了个驱动底板

自己加了个驱动底板

驱动安装到底板上

驱动安装到底板上

面板布局设计

面板布局设计

做个接口板底座

做个接口板底座

都装配完毕

都装配完毕

楼主:
目前机器运转还算正常 使用mach自带策略画圆画口袋还算顺利 但的确mach还处于一窍不通的状态 目前勤奋学习中 听朋友介绍说还要学ug 学sw 。。。。。 刚半调子学习了cad 。。。。。 我的天啊还要再学。。。。 我要到猴年马月才能用上这个机器啊

(哪位兄弟 给我指个方向 到底还要学习那些东西才能玩转这个机器啊)

网友A:
mastercamCAM9.1,很简单、入门容易。

网友B:
        我一直想这样做但就是没动手,很不错,我没看到驱动器电源,开关电源还是变压器?我担心在这么局促的空间内对流不畅,热量不大好控制,长时间工作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服了you,有钱又有精力,有钱又有精力又有毅力的就是l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stercamCAM9.1,很简单、入门容易。

谢谢指导!

不知mastercam 是否可以做受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想这样做但就是没动手,很不错,我没看到驱动器电源,开关电源还是变压器?我担心在这么局促 ...

驱动电源用的是环牛 70v ac 输出 驱动是可以使用70v dc 和70v ac的 外面加了个铁制的屏蔽盒  就是蓝色圈里的部分

散热一共有7个风扇 机箱正面自己加装一个12cm风扇吸入冷空气 每个驱动上面有6cm的风扇 电源有2个风扇 可以形成完整风道 机箱侧盖做成活动 长时间使用可以打开散热

网友:
哇塞,虽然不懂,这么久了难得的好贴,必须顶一下。

网友C:
请问楼主,主轴锁紧夹换成POM有何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主轴锁紧夹换成POM有何优点?

原装的需要每动一次z轴松一下再紧一下 现在换成pom的 用螺栓加自锁螺母预紧锁止 功能类似xy的塞铁 pom与主轴套始终保持接触 始终处于顶紧而顺畅移动的状态 这样来减少主轴匡动(西湖 黄山的机器本身匡动就很小)其他杂牌的机器主轴匡动就不得了了
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精度要求 那我打算利用第四轴在每次z轴移动前松掉锁紧 移动完毕后上紧锁紧 模拟原本铣床锁紧主轴的人工操作动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装的需要每动一次z轴松一下再紧一下 现在换成pom的 用螺栓加自锁螺母预紧锁止 功能类似xy的塞铁 pom与 ...

不错,干脆将那附加的圆轨換成大线轨,增加Z轴的刚性与精度。

网友E:
做得很好!见过最好的一台钻改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干脆将那附加的圆轨換成大线轨,增加Z轴的刚性与精度。

z轴其实不加光轴强度都足够了 加了后更安心而且 平行三立轴轴设计比二轴稳定性上一个台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需要每动一次z轴松一下再紧一下 现在换成pom的 用螺栓加自锁螺母预紧锁止 功能类似xy的塞铁 pom与 ...

明白了,谢谢解答。

网友:
做的真好,不知道钢性怎样?

楼主:
本来床子就是铣钢的 黄山西湖的床子还是刚性不错的 其他杂牌真的还不敢拿来改

吸取了之前很多人用57不够力的经验  果断选择 xy轴 86 4.5a的 步进 加860驱动 z轴 86 6a的步进 加1:2 减速 就是为了加工钢工件准备的 一步到位

楼主:
自己加工部分 都是钢结构 12.9强度螺栓固定 钢板厚度12mm

xy丝杆采用用的最多的1605 z轴丝杆2505的 强度经过大家的考验没有问题 光轴20的 增加稳定性

后面在做铝件 钢件的测试

网友:
这个不错错,成本多少钱啊

网友:
我也有幸得到一台这么好的老台钻了。

暂时只想把它修复成新出厂的样子。

因为我已经有PX32钻铣床了。

网友F(2014-07-08):
膜拜啊,改的真不错,楼主可以把电机和滚珠丝杠的连接给一下吗,我也想改了。

网友G:
那个工控电脑多少入手的?
整机一共用了多少大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膜拜啊,改的真不错,楼主可以把电机和滚珠丝杠的连接给一下吗,我也想改了。

连接这里不改给

我就是随便找了一家价格合理的 定做的丝杆 再买的国产的86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工控电脑多少入手的?
整机一共用了多少大米?

工控机 一直手上有的

整机不算工控机大概2k5-3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很好!见过最好的一台钻改铣了!

呵呵 你搞错了 不是钻改铣 是铣改cnc

网友H:
圆柱是不是要锁死,实心还是空心的。

网友I:
很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J:
想看搞钢的视频

网友K:
改造费用比较高,而且要有相当的加工能力,费钱费力,不知道改造后的精度能达到预想的要求吗?

网友L:
太牛了这样都行

网友M(2014-11-04):
楼主改的不错 出色的动手能力

网友N:
改得好,CNC是方向.

网友O:
这么好的贴子你说我不顶你对得起你么?~

网友P:
看着就爽呀,我也打算把我的25L钻铣床改数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