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E的想法

楼主(2014-05-28):
现在7E 已经被改的很神了,但是由于机身太小,虽然支持了12通道了  。但实在是装不下
看论坛别人做一体控什么的很羡慕,但苦于不会什么3D投影什么的,没能力做啊 ,不知道有7E的兄弟中有没有会做的。
再就是mckay 已经把7E做到12通道了,但是旋钮还是很遗憾,不只能不能再完美些,我现在用的G大的固件可以用旋钮可以用3段,但是苦于通道数不够用,加了2个旋钮只能用1个啊

再有没有神人把7E 再完美些。

再最后谢谢那些默默奉献的人   mckay     和  G大

网友A:
用旋钮无非是占用PPM输入通道可以加不止两个呀,如果能从MCU的空引脚上来做才是神控了,不过焊接有难度呀

网友B:
我的7E,加三段,旋钮接线图:

用G大固件没事,用M大的固件我不会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7E,加三段,旋钮接线图:

我看见加了比例旋钮,求接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7E,加三段,旋钮接线图:

不错 先收藏了 我今天也改了 不知道对不对 还没试 拨左边的三段 遥控主屏正常左边的信号格子会发生变化 不知道接线对不对 还有不知道二极管有没有被我焊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见加了比例旋钮,求接线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131&page=11#pid12872850
204楼。
图片上有接线,应该能看清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131&page=11#pid12872850
204楼。
图片 ...

这个比例通道也是通过ppm实现的么?我看这线有个没走aduino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例通道也是通过ppm实现的么?我看这线有个没走aduino

是的,
aduino就那几根线,
两根输入的VCC,GND
两个旋钮6根,分别是两个VCC一起,两个GNG一起,
A0第一个旋钮,A1第二个旋钮,9号就是PPW输出线,

网友:
galee的固件只支持8通道,您说的12通道是怎么实现的呢?
另外我的7E加了两个3段开关两个旋钮,怎么实现支持10通道呢?

网友:
另外GALEE固件貌似没有回传,如果刷回原厂,电压回传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