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3云台疯转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28):
今天飞到最后快降落了,突然GH3云台水平疯了转,吓死人了,刚刚买来7天,这怎么办呢,第二天又测试一下,有的时候自检能过去,有的时候自检过不去,有一次自检过去了,开始飞,飞到5分钟自己又开始上下左右乱转,请各位帮忙。

楼主:
补充一下,我是S1000 WHM 飞控

网友:
上来个视频啦。。。

网友:
云台是单独的控么?信息太少了。

网友:
楼主您好,能否将载机的照片及故障视频附上?以便为您分析

楼主:
我这几天换了一下A2控,我怀疑是飞控原因,我现在换了,相机也转坏了,正在修,修好了,我在试一下A2,是否和飞控有关,近两天试飞,我再上视频,以前没有视频

楼主:
云台不是单独控的,是WHM飞控

楼主:
飞控是WKM

楼主:
昨天刚刚换了飞控a2,等着相机修回来好试飞

楼主:
GH3云台视频

网友:
跟飞控WK-M没关系,是云台的问题,返厂吧,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返厂后好啦,如果您是做商业航拍干活的话最好再备一个云台。

楼主:
好谢谢我马上返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谢谢我马上返厂

你好,云台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您好,现在发回厂家了,还没回来,换A2也不行

网友:
我也有GH3云台,大疆这款云台比Z15-5n 云台灵敏的多,虽然出厂时,位置都定好了。但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相机稍稍调整。我那款感觉重心靠后一点,具体为装好后相机抬头,自检过不了。后加装滤镜两片后平衡。自检通过。云台旋转可能由于Z轴在飞行中变化造成云台控制板保护或失控造成,估计是个bug。

网友:
和飞控应该没关系的,用wukong和A2都有发生。

网友:
看了视频 。。。瞬间头皮发麻。。   原来云台也能这么暴力。。

网友B:
装个桨马上变成了7旋翼,大疆就是牛B。

网友:
我操...太吓人了...真不敢买dji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个桨马上变成了7旋翼,大疆就是牛B。

笑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云台问题解决了么

还没有,现在返厂没有回来

网友: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个桨马上变成了7旋翼,大疆就是牛B。

楼主(2014-06-29):
问题已解决,返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