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会精灵跟10CG对频?

楼主(2014-05-28):
哪位大神会精灵跟10CG对频?帮下忙多谢了

网友A:
装上一个6208接收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上一个6208接收  就可以了

能麻烦说下具体方法吗

网友B:
2楼的新兵不要误导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的新兵不要误导新手

我也觉得不靠谱啊,我看视频能和8FG和14SG对频视频中提到10C也可以但是没说怎么对

网友:
一样的对法。选固定翼模式。我的成功了

网友:
是否只能和精灵2对频

网友C:
精灵1代有两种接收机,一种是单天线的PPM接收机,一种是双天线的2.4G接收机。如果是双天线的接收一般都能与futaba对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麻烦说下具体方法吗

你用6208的接收机的BUS口连接飞控的X2通道  然后在调参软件里面把接收机类型改成BUS   然后再看一下遥控器的摇杆方向都对吗   最后校准一下遥控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1代有两种接收机,一种是单天线的PPM接收机,一种是双天线的2.4G接收机。如果是双天线的接收一般都能与 ...

我的事双天线的!怎么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事双天线的!怎么对

接收机类型要选对~

楼主:
已经选对了啊S 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