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是“第一架可以3D飞行的固定螺距多轴飞行器”,看看 ...
据说是“第一架可以3D飞行的固定螺距多轴飞行器”,看看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4-05-28):
到底是怎么能做到的?

网友A:
不知什麼電調什麼電機?

网友B:
双向电调啊 玩车的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电调啊 玩车的都懂
要是用普通桨,反转时的效率该低很多了;倘若用专用浆,正转估计效率就没普通浆高。
看来应该是有利也有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