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8升不了级~求教

楼主(2014-05-28):
今天突然想到应该给XG8升一下级,兴冲冲搞了个SD卡来,按JR升级视频来一步步做。结果当我按FNC键开机时···什么也没发生···
SD卡是按说明书来的用FAT格式化。难道非用JR的SD卡才行····
在模型COPY中看SD卡也是这样没法拷贝

网友:
昨天刚升级了一下,1 sd卡电脑格式化  2 在sd卡根目录下建立一个叫JR的文件夹  3 把升级文件压缩包内 VERUP 文件夹考入sd卡 JR文件夹内  4 关机插卡,开机时按住FNC开机   升级时会提示你关电源,你关上它升级仍会继续,直至完成。  遥控器50%电以上,中途没电会变砖
我看的这个教程 http://cnrcgroups.com/article-1406-2.html

网友A:
不要用太大的卡(2G的最好),也不要用高速卡(4级的就行)。格式化完以后在卡上建一个JR的文件平,把升级文件放里面,然后正常升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太大的卡(2G的最好),也不要用高速卡(4级的就行)。格式化完以后在卡上建一个JR的文件平,把 ...

谢了,用的就是2G的卡,速度都没有标···14SG用的挺正常的

网友:
换个卡试试

楼主:
嗯,到时候试试

网友B:
下载的模型数据请先解压。把新固件文件夹内的“VERUP”文件夹复制到SD卡的“JR”文件夹内。把SD卡插回到遥控器内,按住左下角的功能键不放,打开遥控器电源开关,进入升级程序。

程序上显示遥控器当前的固件版本,和将会升级的版本。按左边的“UPDATE”键开始升级。系统提示需要关闭遥控器的电源开关,关了升级仍会继续直至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模型数据请先解压。把新固件文件夹内的“VERUP”文件夹复制到SD卡的“JR”文件夹内。把SD卡插回到遥 ...

感觉是XG8不认这个SD卡,因为模型拷贝什么的也不能用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