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载机搭配AAT-好小子1720

楼主(2014-05-28):
飞控还是U2S,升级成4.1了。换了新载机了,EPP的好小子1720,配置是飓风的2814kv770,10X7桨,5.8g2W图传,联咏96650的行车记录仪,433用的D10转发,使用了AAT配的19db的平板接收。今天新机试飞,4S5000电池一个,先纯手动试飞,调好各舵面,三分之一多一点油门能平飞,在上4S1W电池测试,平飞油门要大一格。下来检查下各部件,然后上飞控测试。使用单电池起飞,起飞重量约为1400g。平飞不到5A不掉高度,爬升耗电。总体感觉好小子机舱大,主翼对插用皮筋拉紧,方便携带。但是由于EPP表面光洁度不好,影响了升力,但是平飞电流还是不大。AAT总体运转正常,反应速度还可以,本来想拍点大幅度转弯测试AAT性能,但是一个人飞,没有办法拍。只拍了段AAT性能,大家将就看。

楼主:
有了起落架在也不用担心磨机机了,前提是要会降落哟!

网友:
不好理解为何机上的天线做得这么粗,其实就里面很细的一根导线,搞得这么粗,重量大了风阻也大,还影响重心,天线在飞行时产生阻力还会额外产生力矩。我觉得拆掉机上FPV天线的“外衣”,用根吸管似得塑料管会更好。

楼主:
固定翼这点重量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不要外壳也可以,只是怕撞怕擦怕折。

网友:
这个行车记录仪怎么样啊?

网友A:
同样载机,建议楼主换掉原装“航空铝管”,加强尾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载机,建议楼主换掉原装“航空铝管”,加强尾部。

现场主翼厂家已经换成不锈钢管了,尾部加强是垂尾和平尾加强吗?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场主翼厂家已经换成不锈钢管了,尾部加强是垂尾和平尾加强吗?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在平尾和垂尾用一根碳杆连起来。。。稳定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平尾和垂尾用一根碳杆连起来。。。稳定好多。。。。。

现在不行了,只有上点环氧了

网友B:
请问AAT也是切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AAT也是切糕的吗?

是的,滑环版的,360度回转不会绕线要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