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件升级求助,

楼主(2014-05-28):
现在APM是3.12想升级3.15但是老是弹出很多英文看不懂,重新装了地面站还是不行,高手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后面就是这个了

后面就是这个了

先出来这个

先出来这个

我觉得这个地面站有点不一样了,这个是我重新安装的下面没有了几个选项

我觉得这个地面站有点不一样了,这个是我重新安装的下面没有了几个选项

网友A:
3.15有什么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5有什么新功能?

我也不知道,我是刚刚升级的!自从上次3.12用GPS模式炸鸡后就没飞了!现在想升级3.15看看是不是要好点,

网友B:
把115200左边那个auto换成实际的串口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15200左边那个auto换成实际的串口数字

你好!怎么换成实际的串口呀!我记得以前好像就是115200,

网友B:
115200是通讯速度,不是换115200,是把左边那个AUTO换成实际的串口,例如COM5,COM10之类的,点一下下拉选择就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5200是通讯速度,不是换115200,是把左边那个AUTO换成实际的串口,例如COM5,COM10之类的,点一下下拉选 ...

我点开了没有COM的选项了!我记得以前是COM5现在是这个了:

楼主:
现在没有这个选项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点开了没有COM的选项了!我记得以前是COM5现在是这个了:

插进USB时有没有连接设备的提示音?重新装驱动看看

网友C:
飞控数据线链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数据线链接了吗

没连接!我连接看看谢谢大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连接!我连接看看谢谢大家了!

链接好像就可以选择端口(⊙o⊙)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进USB时有没有连接设备的提示音?重新装驱动看看

现在有COM5了这个地面站是不是没对呀!怎么下面少了几项呀!这里

红圈这里

红圈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好像就可以选择端口(⊙o⊙)哦

连接了有COM5了谢谢

网友:
少了什么?

网友D:
我之前也是这样  没找到答案  后来重装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是这样  没找到答案  后来重装后好了

少了点出测试版和回到以前版本的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了点出测试版和回到以前版本的选项

选项在哪里?麻烦给个截图可否?谢谢

网友E:
写着 下载失败 估计是网络的问题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先卸载MP 之后再找到安装目录全部删除 再装新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接上电池刷固件·或者拔掉接收机线~供电不足~

网友G:
新人借问个问题,我看APM 源代码版本号是ArduCopter-2.8.1,怎么固件版本是3.x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么?

网友H:
串口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