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帮助 naza h 十字盘调平 问题

楼主(2014-05-28):
机身是450t。kst215 3个
锁尾 515mg。
最小油门 十字盘调平的话。到最大升降舵就高了一点 十字盘就不平
百分之50油门 要是调平。最小油门和最大油门 十字盘又不平 nazah 又没有像k8那样可以调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时使十字盘调平的功能。咋办啊。求高手帮助

网友A:
只要%50油门调平就行了,最高和最低就不管了。

网友B:
高低调舵机行程量

网友C:
是否舵机参数不一致造成。

网友D:
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调升降舵机的最大行程量,%50油门时调舵机中立点微调,不是面板上的微调哦,要进入菜单里调

网友E:
哥们,那个陀螺仪本来就会不平的,自己调整的! 我也用过NAZA H ,调试非常简单,效果很不错,有多旋翼的手感了!

网友F:
新人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