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悬停测试

楼主(2014-05-28):
精灵2,全套大疆产品。测试悬停,微风,GPS模式,8~10颗卫星。悬停相当不稳,忽上忽下的。各位前辈,是不是飞控有问题。。。。。这种摇摆方式正常吗????
还有,大疆5.8G图传视频中最后的时候,还不显示了。哎~~~~~~
大家都用什么方式辨别机尾,除了看LED灯,有没有什么别的贴纸???

网友A:
漂移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非常不稳

网友B:
拆掉保护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保护架看看!!

试过了,基本一样····没有太大变化

楼主:
我也这么觉得,想找出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移   应该是正常的~~~~~~~~~~~~~~~~~~~~

这这的正常吗

网友C:
正常  我的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  我的也这样

谢谢,有点欣慰了

网友D:
校校指南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校指南针试试?!

已经校准过,不然不会绿灯

网友E:
DJI的东西就是这么恶心   慢慢习惯就好了

网友F:
气压定高10米以下是这个情况

网友D:
再调整感都试试?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G:
感度调高,另外,一定,一定要用好桨,悬停效果差别很大

网友H:
什么都别动,地面效应,拉高点

网友I:
装了保护罩迟早炸机,这个悬念很正常,左右基本没动,上下动,说明气压有微微变化

网友:
还高一点就好了

网友:
升高点试试!

网友J:
定点还算比较稳了,但是定高还是起伏较大,估计你的起飞重量偏大,把保护圈和led灯带拆了吧。尽量给精灵减负。

网友:
升高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DJI的东西就是这么恶心   慢慢习惯就好了

哎。。。无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气压定高10米以下是这个情况

是不是晃动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调整感都试试?

全部默认,垂直15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度调高,另外,一定,一定要用好桨,悬停效果差别很大

默认感度,原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都别动,地面效应,拉高点

不知和浆保护,关系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定点还算比较稳了,但是定高还是起伏较大,估计你的起飞重量偏大,把保护圈和led灯带拆了吧。尽量给精灵减 ...

led也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装了保护罩迟早炸机,这个悬念很正常,左右基本没动,上下动,说明气压有微微变化

难道和浆保护有关系

网友K:
地面效应 飞高点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全部默认,垂直150

垂直调到200
我的基础感度供你参考:125,125,130,200
空中钉钉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垂直调到200
我的基础感度供你参考:125,125,130,200
空中钉钉无压力

谢谢,马上调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地面效应 飞高点就好了

网友L:
我觉得这种晃动正常  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这种晃动正常  我的也是这样!

我觉得不是很正常,晃动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