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做了一个空投用的脱钩器,明天出去试试看。投什么比较好玩呢?

楼主(2014-05-28):
第一张图是释放状态,第二张图是锁定状态。第三张氏安装图。

在锁定状态的时候,不管怎么晃悠,都不会脱钩的。

网友:
这个办法好,简单有效

网友:
简单 方便 材料随处可得  赞。。。。 感谢分享

网友:
大家做的其实基本都差不多的,都是舵机拉销子的形式

网友A:
楼主的450能带这么多负载啊,配置如何?

网友:
这是要做轰炸机?

网友:
设计的很巧妙,这个是要空投啥捏?

网友B:
空投一只米奇看看,多高可以让它翘翘!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假如多轴拉了500克载物旋停,空投的一瞬间多轴自己会是什么状态呢?能不能因为自身轻了500 克而突然上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450能带这么多负载啊,配置如何?

4个x2216 kv880的电机。

带3s5000mah的电池,无刷云台,已经1.7公斤了。只能飞10分钟。

空投的负载,最多也就100-200克了,再大估计不好飞了。

网友:
悬停时负载=拉力,负载变小油门不变,相当于拉力变大肯定会升高。有个洋鬼子的视频,飞行器窜一下又悬停了,可能算法经过优化。

网友C:
凭楼主的手艺,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看点、工整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凭楼主的手艺,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看点、工整点。

只是最近扎带用完了,只好用网线芯绑绑,样子有点难看了。而且卡片也太花俏了。

用扎带的话,应该效果好一下。

网友:
哈哈,你准备空投什么?小心炸到自己,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4个x2216 kv880的电机。

带3s5000mah的电池,无刷云台,已经1.7公斤了。只能飞10分钟。

这么厉害,我上一台450跟你配置一样,也快1.8公斤了,结果明显感觉动力不足,飞3-4分钟以后就开始掉高度甚至进入危险的速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厉害,我上一台450跟你配置一样,也快1.8公斤了,结果明显感觉动力不足,飞3-4分钟以后就开始掉高度 ...

电池实际放电量多少啊?用完之后充电器充电显示多少?感觉是你的电池的问题。
我的自己组的电池,实际电量4500mah,可以撑到10分钟。

我今天云台+一块石头(估计200克以上),也能正常起飞,飞行啊。

如果没有无刷云台那一堆东西,1.3kg,能飞15分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实际放电量多少啊?用完之后充电器充电显示多少?感觉是你的电池的问题。
我的自己组的电池,实际电 ...

嗯,可能是电池质量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