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用朗宇3508合适还是4108合适?

楼主(2014-05-28):
整机重量大概2.5公斤,用3508合适还是4108合适呢?

网友:
应该是3508合适吧。

网友:
我现在四轴2KG,用3108飞的挺好的。

网友A:
没有那个合适的   看参数  那个拉力大  就用那个

网友B:
楼主没说有没有加长轴距,使用多大的桨,要是加大轴距用1555桨挂微单就建议用4108s380kv,如果挂狗,用3508就够了;起飞重量3公斤用3508,4公斤用4108,6公斤用4110或者4112,大概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说有没有加长轴距,使用多大的桨,要是加大轴距用1555桨挂微单就建议用4108s380kv,如果挂狗,用3508 ...

谢谢您的回答。。。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个合适的   看参数  那个拉力大  就用那个

大马拉小车也不行啊

网友:
用4108比较好吧 有富余动力 好一些

网友:
不嫌重就4108,不嫌航时短就4108,不嫌花冤枉钱就4108。

我近3kg的四轴用4108飞15寸桨下来不过微微有点温而已。680那个12寸桨的小六轴3508都有富余。

飞行器,轻才是王道。

网友:
看你载什么设备了。我的飞越680改成810轴距,上X140BS云台和5R,6S5000电池,1555桨,电机则采用朗宇的X4110S 400电机,全重4.35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