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突然不能对码

楼主(2014-05-28):
前天买的,晚上飞了2分钟,期间无任何碰撞。昨晚再拿出来玩时接收板上的灯一直是闪5下,停一秒,再闪5下。。。。。。。动力电和控电都是满的,按说明书上写的对码方法,先开飞机电,再开控,还是对不上码。把控全部恢复中点,油门打到最低,该关的关,还是不行。(如果油门没在最低位什么的,开控会报警的)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在线等~~~~~

网友A:
油门要回最低!山地开关关闭,油门锁关闭。才能正常开启遥控器!你对不上码指的是对飞机完全无控制权还是飞不起来?飞不起来可能是油门锁开了,完全无操控权你就问一下卖家吧

楼主:
对不上码是飞机接收板一直处于对码状态,摇动摇杆飞机无任何反应。

网友:
联系卖家换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要回最低!山地开关关闭,油门锁关闭。才能正常开启遥控器!你对不上码指的是对飞机完全无控制权还是飞 ...

豆腐主板坏了,用说那么一大堆

网友:
我小摔2次 坏了2次主板了,我决定叫它豆腐主板
找买家就叫你换个主板就可以了
又是一百多

网友:
他这个情况不是主板换了,测试后的结论是控坏了

楼主:
恩,通过和朋友的977测试,确实是控的问题。但想不通的是,控没有磕碰,怎么突然就坏了?

网友:
电路板焊接没弄好,也是可能坏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