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红椒2 好机 机身加固满血复活!

楼主(2014-05-28):
红椒2 朗宇2814 900KV CAM12x6.5桨 格氏3s2200配置,翼展2米飞行全重1200克 很好飞。蝴蝶刹降落时头拉低了点,速度已经很慢了,机头还是伤了。受力部分玻璃钢外壳龟裂掉漆,回来修机。最近搬家,机还在车里。发几张飞行前照片。现已修复  满血复活

网友A:
固定翼用14sg浪费,不,

网友:
多少錢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用14sg浪费,不,

固定翼采用14SG吧,直机6通足矣

楼主:
受伤照片

这个机头部复材本身就比较薄 稍用力就能捏动

这个机头部复材本身就比较薄 稍用力就能捏动

裂痕 但没断

裂痕 但没断

左右两侧自己用玻纤和环氧胶做了加固

左右两侧自己用玻纤和环氧胶做了加固

楼主:
滑翔机飞行模式多 管理6个舵机通道1个油门通道 根据情况改变不同的飞行特性 10秒油门飘3~4分钟 一块电可以飞很久   都接好以后傻X7008接收还富裕一个通道  14sg挺好的 用原配接收可以电压回传报警,不用装bb响还能轻几克

网友:
这个鸡鸡多少钱?不含接收机!

网友:
大翼展的滑翔机,留空时间多少?

网友:
这不是偶一直想买的JJ吗

网友:
同飞此款辣椒2

网友:
貌似场地很棒!

楼主:
4级风  大部分时间十几秒的拉高然后关动力滑翔,偶尔拉高后俯冲通场然后惯性拉高。。。  技术一般  22003s电池  40分钟左右

网友:
在机身两侧加碳布,强度会好好多

楼主:
我本来就在两侧加了玻纤布  看来玻纤还是不及碳纤啊-_-  关于加强碳布  我买什么号的

网友:
普通3K碳布就行

网友:
滑翔机很吃遥控的。
要调好副翼差动,蝴蝶刹,襟翼到升降混控,不同飞行模式间微调的区分。

http://rc-soar.com/opentx/setups/f3f/index.htm
这里有用frsky x9d讲解设置滑翔机混控的。里面好像用到了24组虚拟通道。。。

网友B:
你好! 刚好也买了红椒2,但迟迟未动工,因为实在对此机V型尾翼的固定方式有点疑虑,之前红椒1玻纤机身,V尾固定容易,现在红椒2机尾就只是碳纤杆,
机主是直接将V尾粘在碳纤杆上? 这样感觉挺不牢的,很担心!! 请问机主你的V型机尾是如何固定的? 能上传几张几尾由下往上拍的相片吗 ? 谢谢!!

网友:
机子重了,就算低速下的冲击能量也不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刚好也买了红椒2,但迟迟未动工,因为实在对此机V型尾翼的固定方式有点疑虑,之前红椒1玻纤机身,V尾 ...

这里有详细装机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5724&extra=

V尾按说明书的方法直接用环氧胶粘上去强度没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热气流机,拿热气流机的重量跟它比是不公平的,玩法不一样。就正如拿热气流机的机翼跟红椒2拼强度也是一个道理

网友:
秀秀我的辣椒一。

辣椒一

辣椒一

辣椒一

辣椒一

楼主:
在环氧的支持下  粘接强度已经不是问题 感觉只要不加热  都摔坏了  粘接面断开的可能性都不大

楼主(2014-07-14):
已修复  满血复活

网友:
固定翼采用14SG吧

网友:
这个飞机 最快多快

楼主:
没多快  俯冲100KM左右

网友(2014-10-08):
好机,好名称

楼主(2015-06-05):
此机已炸,太阳天一定要戴墨镜,一定切记!!!

网友C:
请问你配啥舵机,安康鱼

网友:
我2米电台风飞重160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配啥舵机,安康鱼

银燕9g金属齿 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