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k8问题

楼主(2014-05-28):
黄金k8链接软件粗略调试一遍,上电试机时十字盘上下乱跳是这么回事?

网友A:
线没插对

楼主:
第一次上电乱跳,关电后在试就跳的轻了,第三次在上电试机时就偶尔的跳几下了,这几次试机都没上大桨和尾桨,不知道装上大桨怎么样呢。上电后用手拿着飞机上下左右的晃动飞机个舵的姿态都正确就是中油门以上偶尔的十字盘跳一下望前辈们给指点下?谢谢了

楼主:
都睡着了

网友B:
没懂你说的什么意思。哈哈。

网友C:
上去以后跳一下就够你受的。

楼主:
舵机线没有插错呀,打舵时的舵面反应都是正确的,还有哪里有不对的地方呢?

网友D:
是不是和我那一样?????????

网友D:
来个视频

网友E:
把电调换到RX-B/RX-C试试看
我也遇到了,外置BEC供电不稳定,换电调供电就好了

楼主:
换好盈铂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