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XXD30A电调刷成BLHeli固件后一直唱歌

楼主(2014-05-28):
我的xxd 30A 刷了blheli ,刷写成功了,但是一直唱歌,其他没有刷的,很好,正常,请问后面该怎么办?

网友A:
朋友,有你电调的图摸,不知道我们的电调是否相同

你用什么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有你电调的图摸,不知道我们的电调是否相同

感觉我们的相同,还有,我上面的那个已经刷写成功了,唱歌是正常的,可以用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我们的相同,还有,我上面的那个已经刷写成功了,唱歌是正常的,可以用了!呵呵!

朋友,你是焊的芯片脚莫,我的电调芯片好小!你有焊接电调的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是焊的芯片脚莫,我的电调芯片好小!你有焊接电调的图吗?

我就是直接焊接芯片脚,这个焊接还是要有点技术才行的,很容易把芯片的脚搞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直接焊接芯片脚,这个焊接还是要有点技术才行的,很容易把芯片的脚搞断!

这个要求焊接技术不是一点的高,一直不敢下手,你有什么好的建议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求焊接技术不是一点的高,一直不敢下手,你有什么好的建议莫!

你是没焊过,其实还好!用尖头烙铁,在焊脚上涂上锡膏,一点就焊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没焊过,其实还好!用尖头烙铁,在焊脚上涂上锡膏,一点就焊好了

你手艺真的好,我的那个芯片脚只有头发丝粗!看了都不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