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首飞h4 680,打方向舵机机晃动好大,像跷跷板一样,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28):
680轴距,1238桨,naza飞控,稍微打一点方向舵,机器动作幅度就很大,是感度问题么?还是大轴距就是这样的?之前玩330和450的,大机器第一次玩,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感度要调小,表示MWC飞H4相当稳

网友A:
飞控没装到重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没装到重心上。

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网友:
你把感度调的低些试试

网友B:
你的1238是大疆原厂的还是副厂碳纤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1238是大疆原厂的还是副厂碳纤维的?

1238是apc(仿)

网友:
引用 楼主:
1238是apc(仿)

哦哦

网友:
同样的问题,等待解决。

网友:
航向感度

网友C:
1是感度问题,2是鸡架问题,h4抗扭不行,连续大幅度打方向会看见机体扭得厉害,一扭了电机不在平面自然会偏
感度要合适,然后操作要轻柔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是感度问题,2是鸡架问题,h4抗扭不行,连续大幅度打方向会看见机体扭得厉害,一扭了电机不在平面自然会偏 ...

便携和折叠就必须付出代价啊,感度要调低是吧?试飞的时候,naza,设置的都是160左右...

网友D:
是不是打方向舵的时候 机器副翼的方向晃 ,或者对角线线位置 像跷跷板似的,感觉像回弹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打方向舵的时候 机器副翼的方向晃 ,或者对角线线位置 像跷跷板似的,感觉像回弹 对吗

对的,就是像跷跷板一样

网友:
降低下感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像跷跷板一样

我的也遇到过 ,检查机臂是否松动,然后降低一点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遇到过 ,检查机臂是否松动,然后降低一点感度

1号2号机臂折叠处各掉一颗螺丝,感度170,应该是你说的这些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