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定109

楼主(2014-05-28):
敏定109飞机一飞头轻,是不是应將电机拉力线向下调。

网友:
电池前移阿...

网友A:
固定翼重心和拉力线的调整,不是简单用头轻或者头重来衡量的,需要你在不同油门状态下去比较飞机的姿态来定。如果飞起来头轻,加大油门后头轻加剧,那么在重心前移的同时,还需要加大下拉角;但如果飞起来头轻,加大油门后头轻趋势不变,则只需重心前移即可;还有一种情况是加大油门后头轻减缓甚至有低头现象,那么在重心前移的同时,下拉角反而要减小,减小的程度要视头轻随油门加大减缓的趋势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重心和拉力线的调整,不是简单用头轻或者头重来衡量的,需要你在不同油门状态下去比较飞机的姿态来定 ...

这个机子电池仓到位卡死,配重机子太重,,

网友:
发个图片过来哦

网友:
这个机可以买一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