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G地面站问题咨询大疆技术,望予以解答!

楼主(2014-05-28):
1、现在手上有2.4G电脑版地面站,但觉得使用复杂,能否加装蓝牙模块就可以使用ipad操作了?
2、如果新入手ios版地面站,论坛里说的地图偏差位置问题是否解决或有什么解决方案?
3、听说无论是pc版还是ios版,都不能离线使用。那如何到户外使用?是否有解决办法?有没有具体教程?
4、自从去年推出ios版地面站之后,一直都未听说有新的固件更新,大疆是否只是把这个项目做为非重点开发对象?或是已经放弃?望予以解答。
谢谢!

网友A:
楼主您好
1. PC版本与BT版本有所不同,所以PC版本无法使用BT功能,而BT版本可以使用PC。
2.IOS版本的地图误差,通过VPN下载地图。
3.都可以离线使用,地点加载会自动保存,所以需要您使用前先加载好可能会用到的位置。
4.目前地面站方面未有修改,所以暂无更新。

网友:
关于第一条1. PC版本与BT版本有所不同,所以PC版本无法使用BT功能,而BT版本可以使用PC。

不明白,BT版是IPAD的IOS版本么?PC版无法使用BT功能是说无法使用蓝牙么?那么。。。。BT版本可以使用PC是什么意思?IPAD上可装PC版客户端??糊涂了。。。

网友:
就是買了2.4藍牙電台的套裝 內有附一張光碟
PC 可以安裝光碟使用usb連接地面端
Ios安裝app 使用用藍牙btu連接地面端
iPad 方便直覺
PC 雖功能多 但有點複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1. PC版本与BT版本有所不同,所以PC版本无法使用BT功能,而BT版本可以使用PC。
2.IOS版本的地图 ...

感谢大疆技术的详细回复!但至于如何使用离线地图有无相关的使用教程或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疆技术的详细回复!但至于如何使用离线地图有无相关的使用教程或视频?

您好,比如说您需要拍摄某个区某条街,可以在连网情况下搜索出并拉伸加载即可。软件可以自动保存加载过的信息,断网依旧存在。

网友:
买新的蓝牙电台(BT=Bluetooth),即能当做PC地面站用,又能使用iPad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