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折叠方式靠谱吗?伞折叠

楼主(2014-05-29):
求指点。。。。

网友:
本人愚钝看不出有啥不一样,

网友:
用什么锁紧,螺丝吗

网友:
無碴可找。

网友:
真心难看

网友A:
看上去是用1.5的碳板的,这个结构轴距不超过700还是没问题的,楼主是打算用碳管还是铝管,不过两种折多了还是会有磨损产生虚位的

网友:
效果如何,实践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用1.5的碳板的,这个结构轴距不超过700还是没问题的,楼主是打算用碳管还是铝管,不过两种折多了还 ...

强度靠谱吗?

网友:
很好,期待成品,用碳方管吧,好看些。

网友B:
估计是上碳方管或鋁方管的把,, 用加強板作转轴支奌吗?張开后如何固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上碳方管或鋁方管的把,, 用加強板作转轴支奌吗?張开后如何固定呢?

螺丝

网友:
不会是用C夹固定的吧?

网友C:
内容伞折叠比较重,不过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容伞折叠比较重,不过很方便

700轴距不超过300克算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轴距不超过300克算重吗?

你怎么做到的?没有用铝件吗?没用铝件做到300g不算重,折叠部用铝件的话,简直轻........

网友D:
指点一下,把尖角都改成圆角的,CNC做起来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点一下,把尖角都改成圆角的,CNC做起来好做

哪个尖脚?

网友:
就是你图纸里的所有各种顶点都改成圆角的。尖角的不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