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

楼主(2014-05-29):
请教,450拿钢丝钳把副翼从日字框根部外面剪掉当做无副翼旋翼头行不?俺已经这样做了就是没安装上大桨试机呢,这样能飞的起来吗?请前辈们指点迷津。

楼主:
不装大桨前通电试过机器了没发现啥问题呢!

网友:
你陀螺仪要三轴的才行 有副翼用的单锁尾陀螺仪是不行的 另外 你这剪掉副翼还是没有达到无副翼的精髓啊。。搜搜帖子,有教你有副翼怎么改无副翼

楼主:
买了个黄金k8安装上了,还没有装大桨试飞呢,如果可以就先飞着不行就买个无副翼头换上,没有前辈 这样用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个黄金k8安装上了,还没有装大桨试飞呢,如果可以就先飞着不行就买个无副翼头换上,没有前辈 这样用过 ...

有副翼头可以改成  无副翼的。。你试试吧

网友:
直接剪掉副翼的即使不装三轴也能飞,但得看你的本事了,不过炸了别说是我教唆的啊

网友:
能飞起来就是秒炸

楼主:
已经安装上k8了就是没敢飞呢,不装大奖也试过k8的状态了看着姿态调整的也对呀,有空试飞一下在来汇报。

网友:
应该没问题。无副翼头子也便宜啊。100多块钱。如果只买中联啥的更便宜,

网友:
看看你的实验结果啊

网友:
传说中的有副翼改无副翼,把日字框去掉,然后中联相位臂那个地方用一个主轴的卡环卡住,不让斜盘上下运动的过程中 脱出中联下面的两个插杆。这样改动后和无副翼是一样的,装上K8之后随便任何3D都可以飞。身边有朋友用YT的SPORT版改成无副翼,非常好飞,任意3D。提供借鉴。

网友:
补充一下,什么都不用增加,什么都不用更换

楼主:
卡环怎么卡呀?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环怎么卡呀?想不明白

轉貼500無平衡桿改裝照片,別讓向位器座掉下去就行了

网友:
我450才改的无副翼 换旋翼头 换陀螺仪 舵机不行也要换

网友:
回帖的没一个是明白人,楼主你知道副翼的作用和原理吗?你仔细研究过有副翼头吗?

楼主:
没有!这不正在学习呢,新旋翼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