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飞越650竟然可以当八轴用,良心啊,飞越

楼主(2014-05-29):
大家看图,孔都留好了

网友A:
你算算能上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算算能上多大的桨

目测6寸,嘿嘿

网友:
那倒不至于,7寸应该没问题,8寸估计有点挤。

网友:
管子可以自己换长点的啊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四轴的,你可以变成正反电机的八轴这样桨叶就和原来四轴用的一样的啦

网友:
8轴没问题。

网友:
不规则6轴???

网友B:
我看来看去总觉得你这块中心板好怪,总算看出奇怪的地方来了。

网友C:
这不是飞越的原装中心板吧,应该是模友自己用碳板做的,飞越都是玻碳板,求飞越680的全碳中心板,qq467643294,用1.5的碳板做就行,别挖空那么多。

网友:
我和你相反,想找便宜的八轴板做四轴用。市面上的四轴板太薄太小了,不能做大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来看去总觉得你这块中心板好怪,总算看出奇怪的地方来了。

好眼力,我一早发现了,其实是角度的问题,是四个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飞越的原装中心板吧,应该是模友自己用碳板做的,飞越都是玻碳板,求飞越680的全碳中心板,qq4676432 ...

飞越原装玻碳板

网友:
少个孔吧?我怎么没看出来可以8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飞越的原装中心板吧,应该是模友自己用碳板做的,飞越都是玻碳板,求飞越680的全碳中心板,qq4676432 ...

TB上有呢、搜:”飞越680pro中心板“  、看那几个53块的那种,是深圳的店家,其中有一家有53元的玻纤的、93元的碳纤的、是2mm的板子。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TB上有呢、搜:”飞越680pro中心板“  、看那几个53块的那种,是深圳的店家,其中有一家有53元的玻纤的、 ...

试过,玻纤,表皮是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