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 MEGA飞控板,刷如BI阿凡达模式后,D6接口的舵机无反应,D2接口舵机无问...

楼主(2014-05-29):
求助,MWC MEGA飞控板,刷如BI阿凡达模式后,D6接口的舵机无反应,D2接口舵机无问题。当刷回X4模式后,D2 D6都没有问题,请高人指导,我刷入的是2.2版本。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我昨天实验了一下。2.1版本没有问题。2.2版本D6舵机无反应。2.3版本D2舵机无反应。

网友A:
你确定是用那俩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用那俩口吗

是的完全确认就是那两个接口。

网友:
舵机可以单独供电 这个两轴 不太好玩

网友B(2015-01-21):
楼主呀,能告诉我一下您平时都在哪飞吗?我一直找不到地方飞,问了很多人都不理我,只能挨个问一下了,希望您能告诉我平时在北京什么地方飞,谢谢了

网友C(2015-02-23):
我测试了下,如楼主所说啊,连2.4版都不行

不过我注意到我们两个貌似都是mega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了下,如楼主所说啊,连2.4版都不行

不过我注意到我们两个貌似都是mega版

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呀,能告诉我一下您平时都在哪飞吗?我一直找不到地方飞,问了很多人都不理我,只能挨个问一下了,希望 ...

我就是在北京工业大学的操场玩会!都不敢飞出操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北京工业大学的操场玩会!都不敢飞出操场。

没机会对比,像马头的阿凡达就是bi模式,但不知道他用的是328的硬件还是刷的是2.1版

网友:
楼主,最近测试后,发现BI模式最多2.2可用,2.2版中不是所以传感器型号都能用。

我的MEGA传感器改#define MEGAWAP_V2_ADV,2个舵机都能用,刷其它的就不能用了

2.3,2.4都试过,都只有一个舵机动

网友D:
在ARDUINO IDE里查看一下代码,看定义的接口与你接线的接口是不是符合。如果不符,改一下代码,把接口定义成你接线的接口就行,开源的好处就在这里了。自己可以随便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ARDUINO IDE里查看一下代码,看定义的接口与你接线的接口是不是符合。如果不符,改一下代码,把接口定义 ...

哥,不懂编程飘过,有时间没,麻烦看下2.3的代码,2.3配套的安卓和电脑调参软件更好用,否则升不升级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