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震动

楼主(2014-05-29):
k8震动1318是不是很大了?

网友A:
据说可以飞

网友B:
3000照常飞

网友C:
我买来还没用那想学习一下

网友D:
我2218一点问题都没有,稳着呢。

网友E:
没事,可以飞的

楼主:
震动现在还有600,旋翼头还是晃,不安装旋翼头加电转动主轴很稳一点也不晃,可能是飞越旋翼头有问题,横轴明天拆下来检查一下看看是否弯了。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F:
4000照样飞,后来发现尾桨有虚位,调整过后1400.很好飞了。

网友G:
我的3000多在地上侧翻的死去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