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FPV

楼主(2014-05-29):
手机在一公里高空还有信号吗??那个网络视频廷时好像1秒左,没试过联通的3G视频电话,用过的朋友说说廷时怎样???----------------------
如果可行直接把手机装在飞机上开3G视频飞长途,反正3G手机便宜比掉一套
FPV
划算,国内4G没开通,4G应该是以后
航拍
和长途
无人机
的方向
-------------就算是丢机了,也可以拔通电话找到捡机人

网友A:
把遥控也延迟一秒就同步了? 那是延迟两秒了好吗 。。。。

网友B:
怎么记得好像以前看过一个类似想法的帖子。。。LZ可以试试

网友C:
沙发正解……以及楼主最好别这么干吧,通过网络传输视频的时候信道不是独占的,很可能出现不可预知的卡顿甚至掉线问题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CA%D6%BB%FA%2BFPV
原来这大侠做了

网友D:
不是有个帖子说嘛, 离地300米,就没手机信号了

网友E:
基站的天线,都是朝地上打的,高了很容易没信号。想用3G来遥控或FPV,不靠谱,
移动过程中3G信号是变化的,信号很差的时候,可能时延很大或者掉线。还有,基站之间移动,有切换过程,也容易掉线。
大家坐过火车就知道了,有时上不了网,有时打开网页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