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pleBGC 3.53板子大家是怎么接usb口调参的

楼主(2014-05-29):
这个是bgc3.53板子图

我拿到后,调参口是xh2.54间距的4针

我这样和usb接口接,有没有问题?

楼主:
什么是ftdi?

网友A:
把串口转成USB口的一个设备...你可以先这么理解着..去淘宝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

网友B:
TX\RX直接接USB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C:
需要专用的调参线   卖家没送吗, 你的盒子不错,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串口转成USB口的一个设备...你可以先这么理解着..去淘宝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

恩,理解了,现在去电子市场,需要个ftdi模块,相同标识和飞控板接起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专用的调参线   卖家没送吗, 你的盒子不错,求地址

买的是整个的云台,商家自己做的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TX\RX直接接USB有没有问题啊?

当然有问题   USB可不是这么简单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理解了,现在去电子市场,需要个ftdi模块,相同标识和飞控板接起来就好了

TAOBAO有卖的,,6元一根

网友:
买个蓝牙模块接那个串口,有安卓客户端

网友:
效果怎么样  期待视频  造福后人

网友(2014-09-11):
这个USB调参实际是串口通信,用的不是USB协议,所以要一个串口转USB的模块,网上买一个,对照接好就行了。

网友(2015-01-01):
楼主有没有3.53的调参软件 和固件啊   四处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