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977是伪六通,大神来说下六通的定义

楼主(2014-05-29):
如题,听了很不舒服,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的977六轴悬停正常,三轴会向前偏,进入六轴模式微调也没用,该怎么解决啊?然后发下福利,网上一块多的空心杯锁尾不好只能练习悬停和简单的航线,稍微加油门就甩尾,然后换了美嘉欣f48的大桨和911的尾桨以后竟然锁尾有不少提升…大家可以参考下,对于新手来说应该挺好的,便宜,相当便宜,而且百炸不断,但是对于追求性能和练习动作的还是尽量多花点钱改性能好点的吧,不经常炸也多花不了多少

网友A:
977肯定不能和亚拓比精度,但价格有优势,新手练习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四通咋啦?六通咋啦?玩具而已何必较真啊。玩差速固定翼的飘过轻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通咋啦?六通咋啦?玩具而已何必较真啊。玩差速固定翼的飘过轻噴。

恩…我觉得既然能练习绝大多数东西而且又耐炸,又能切换三六轴,对新手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想不通那么多人看不惯,话说看不惯可以不买,有必要到处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977肯定不能和亚拓比精度,但价格有优势,新手练习还是不错的

正常來說油門和螺距是各自單獨的通道能夠分開設定但977卻是油門螺距都在同一個通道,表示說設定螺距曲線之類的就會將相同設定套用到油門
也因為這樣977的最大螺距無法加大導致螺距不足升力不足,需要透過加長舵臂或增加銅齒T數來提升噴度

我也很喜歡977但也很不爽,不爽被偉力陰了!
偉力阿偉力老子從今以後不會再支持你們家的產品!

网友C:
大家一直喷亚拓喷泰世喷这个那个的问题,人家一线大厂出改版时也接纳了用户的不少好建议改进设计,一不小心喷了下977的奇葩协议就伤害了WL粉丝的感情了?这协议的问题就像给你一漂亮媳妇,但一辈子只给你烧一个菜,洞房也一个姿势,你很乐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一直喷亚拓喷泰世喷这个那个的问题,人家一线大厂出改版时也接纳了用户的不少好建议改进设计,一不小心 ...

首先这是我第一台伟力机  只是比较喜欢他的耐炸  不存在这个粉那个粉的  对机不对牌  其次 你举这个例不好 不合适 没抓住重点  第三 大家都是成年人 没必要激动  和谐讨论  第四 别不承认 你有点小激动   第五 别喷我  学学你楼上的  他心态好多了

网友D:
能飞就行了. 本来就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飞就行了. 本来就是玩具.

对头~ 新手没讲究 能飞就行  越高端事越多

网友E:
抛开一切不说,就这个价格,977不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这是我第一台伟力机  只是比较喜欢他的耐炸  不存在这个粉那个粉的  对机不对牌  其次 你举这个例不 ...

就说说心态吧,没有完美的机器,每一台机子都会有喷点,别一听到人家说啥自己就“很不舒服”,心态啊心态。。 。另,您真的理解什么是六通了吗?

网友F:
伟力977需要多方面改动,才能体会她的魅力,不改不折腾的话,可以作为练习机,在下空闲爱折腾,改动较大,性能不错,手感OK。对于又飞450又飞500和固定翼的菜鸟本人,感觉977性能和大机相比,输的并不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说说心态吧,没有完美的机器,每一台机子都会有喷点,别一听到人家说啥自己就“很不舒服”,心态啊心态 ...

看标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伟力977需要多方面改动,才能体会她的魅力,不改不折腾的话,可以作为练习机,在下空闲爱折腾,改动较大, ...

你能解答下我的问题吗  三轴情况下会向前偏 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那种一直偏的状态 悬停以后 过两秒才会低头  不修正的话会越低越厉害

网友:
没玩过977的我在此没资格说话,俺是来旁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抛开一切不说,就这个价格,977不值。

我可不是伟力粉。。。我只是淡定的请问,600块 那个无刷小j可以自旋翻求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解答下我的问题吗  三轴情况下会向前偏 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那种一直偏的状态 悬停以后 过两秒才会低 ...

三軸模式下一直往某方向偏可能性有兩種
1 震動引起的
2 原廠控的問題,重新校正試試看
第2種比較有可能,因為我也遇過,後來發現是原廠控的問題,當時校正過了還是會有一些,後來發現是自己搖桿調整過鬆,搖桿放開不容易回到定位,也就是向前推的搖桿有虛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抛开一切不说,就这个价格,977不值。

我也不是伟粉,我觉得伟力亮点就是便宜耐炸,新手练习非常不错,至于你说不值,那请你推荐值的,我也好买更值的,希望你不是乱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就说说心态吧,没有完美的机器,每一台机子都会有喷点,别一听到人家说啥自己就“很不舒服”,心态啊心态 ...

大神说说什么是六通吧,免得大家找度娘

网友:
人家甚麽說是人家的事,玩得開心才是自己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一直喷亚拓喷泰世喷这个那个的问题,人家一线大厂出改版时也接纳了用户的不少好建议改进设计,一不小心 ...

哈哈哈!說得頗抵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说说什么是六通吧,免得大家找度娘

嗯 我也是来这求解释的 为什么都绕开了这个话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能解答下我的问题吗  三轴情况下会向前偏 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那种一直偏的状态 悬停以后 过两秒才会低 ...

6轴模式这个问题很常见,3轴我还没有碰到过这个情况,兄弟试试把机器拿在手上,油门***推到悬停时的位置(一定要拿平),感觉震动大小,这个可能是震动造成的,第2个方法:重新校正各通道中立点  第3微调重置一下
再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就牵扯到舵机和主板的固定安装和故障了! 在下拙见,不妨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6轴模式这个问题很常见,3轴我还没有碰到过这个情况,兄弟试试把机器拿在手上,油门***推到悬停时的位置 ...

可能是振动的原因吧 振的真有点手麻  虽然看不到双桨  但是八成还是可能是横轴弯了吧   以前我一直以为只有六轴怕振 三轴不怕振呢  呵呵 多谢了

网友:
简单的说:能正飞、翻个跟头还能继续倒飞的就是6通

网友H:
在我看来能做各种3D动作就是六通,伪六通也是六通,螺距油门不可调,但是自己稍稍改装就可爽飞,不改装的情况下人家厂手不照样钟摆自旋翻嘛!
所以不要纠结了,练技术,闲折腾才是正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我看来能做各种3D动作就是六通,伪六通也是六通,螺距油门不可调,但是自己稍稍改装就可爽飞,不改装的情 ...

嗯 新手入977太省心了  感觉好久没有怎么修飞机了   之前飞四通还要天天修呐  现在天天爽飞 只要不做死了飞 都是原地复活  对新手大爱啊  让我想起了当初入门四通玩f47的感觉  !练了一个多礼拜 三面基本已过 明天开始对头、、、自从改了48的大桨以后(跟6050的类似 但更便宜)和6050十字盘以后  炸的狠了 有大齿卸力  十字盘我没有用胶粘 一炸就开  卸力也很不错  大桨都不会花了

网友:
油门 方向 升降 副翼 螺距 感度

网友I:
说伪六通的是小白吧    现在的问题是遥控器不能调曲线  而不是不能控制螺距   是不是6通可不是看能不能调曲线

(好吧  那些小白大概不知道直升机本身是和曲线什么无关 曲线只是遥控器上的功能  直升机本身接受到多少舵量的信号就执行多少舵量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伪六通的是小白吧    现在的问题是遥控器不能调曲线  而不是不能控制螺距   是不是6通可不是看能不能调曲 ...

這你就大錯特錯了...
用DEVO控刷固件+高頻頭控977,可以調整油門螺距曲線沒錯,但是重點來了...油門和螺距是在同一個通道!懂嗎?並不是調不調曲線的問題,另一個重點是螺距最大行程無法加大!根據模友的測量最大螺距約為9度,也許吧小弟也沒有可以測離的工具

网友H:
或许普通模式油门螺距都是斜直线,然后3D模式油门100直线,螺距还是斜直线,但是出于锁尾考虑,正负螺距保持在正负九度,再大就要加强锁尾了,自己的猜测,楼下轻拍,哈哈
楼上的同胞,977原厂正负螺距才9度吗?我有次用手机下载的量角器大概量了一下,正负螺距基本都是接近11,我在其它地方看到小机的正负螺距到正负15度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伪六通的是小白吧    现在的问题是遥控器不能调曲线  而不是不能控制螺距   是不是6通可不是看能不能调曲 ...

你说的小白在为大伙辛辛苦苦的开发DEVO的开源固件呢。。。

网友:
977的螺距有几度究竟够不够用,要去问问在飞它的用户,或者那些改舵机臂改马达齿的是没事闲得慌吧。。。
不同人不同水平对螺距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的说7度也好飞,有的觉得9度够用了,有的说没11度飞不了3D,还有的说没13度以上不是男人飞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或许普通模式油门螺距都是斜直线,然后3D模式油门100直线,螺距还是斜直线,但是出于锁尾考虑,正负螺距保持 ...

小弟我也滿懷疑是不是只有9度應該是您測離的比較接近

网友E:
977。。。是说那台射桨狂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弟我也滿懷疑是不是只有9度應該是您測離的比較接近

suv重写977协议时测出的是9.6度,有零有整的比较可信,应该是电子螺距尺测的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E:
977。。。是说那台射桨狂魔吗。

是的,不過要澄清一下,任何直升機都有射槳的可能性
會射槳可能性很多...可能出廠時組裝上有問題,或是炸機後才導致,自行拆過槳夾裝回時沒鎖緊...等等
我就沒發生過,剛拿到時就做全機的安全檢查,還有拆槳夾裝回時橫軸一定確定鎖緊,何況我還改了10T銅齒轉速噴度大增
小弟實在覺得奇怪...模型沒有炸不壞的,也不是設計讓人炸的,就是有人會說不耐炸之類的,或是不會調機不會找問題的點在哪就說那東西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是的,不過要澄清一下,任何直升機都有射槳的可能性
會射槳可能性很多...可能出廠時組裝上有問題,或是炸機 ...

只是最近论坛看到很多射了的,很少看到某一台机这么多人发帖说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是最近论坛看到很多射了的,很少看到某一台机这么多人发帖说射的。。

这个也和用户群体有些关系的,如果是从911大步跨到977的,射得快射得多点也不出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是最近论坛看到很多射了的,很少看到某一台机这么多人发帖说射的。。

也許很多就像樓上大哥說的...911跳至977的人也多...懂我意思吧...就是還很新的六通新手,許多方面都還不懂
舉個例子...就看過很多人說977怎麼飛不起來...發帖問人,最後結論就是炸機大齒鬆了...螺距不對當然飛不起來...我想表達的是...大齒鬆了拿起來檢查一下就會知道...
玩任何遙控模型的樂趣不只在於操控上,修機 調整 改裝 稍微動動腦也是非常有樂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