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四轴炸了,分享图片,顺便谈谈使用NAZA M V2的感受

楼主(2014-05-29):
自己组装的玩儿了一个月的四轴

刚才用姿态模式练习在物体之间的狭窄空隙穿行,一不留神,桨碰到了这个锅炉,四轴翻过来扣在土地上。电直都能倒飞了,却发生这样的意外

一只桨尖被碰掉了一点点

本以为只有桨的损失,细一看,3S电池的平衡头竟然被桨削掉一块儿,红线剥离出来。都怪自己没有把线头固定好

还好,损失不大,也就是换一个桨,焊接一个电池平衡头,最多再换一个电机

飞控用的是DJI NAZA M V2,爽飞一个月。调参软件简单易懂;定点定高都很稳定,不超出DJI官网上说明的垂直0.8M 水平2.5M的范围;失控返航也很给力,返航点有误差,但基本可以忽略;GPS模式下飞行压力大大的小,让从前玩儿直机的我充分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总之一个月以来NAZA M V2从未出现任何故障。

但也有不足之处。GPS定点定高悬停模式下:1 打方向舵,机器会有轻微的位移;2 天气晴朗的阳光充足时,会有掉高现象。

分享完毕,如果以后出现故障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

网友:
No zuo No die

网友:
损失不大

网友:
多轴就是要多调!去年飞丢的四轴,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不停的调。

网友A:
楼主损失不大,应该比较低吧

网友:
dji劝告,打方向旋转的时候慢点,慢点,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损失不大,应该比较低吧

低,大约1.4米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这个帖子应该去DJI的版块,让DJI高兴高兴!当然,我很赞同楼主的说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43

网友B:
请问楼主450的机架感度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450的机架感度多少啊?

感度得根据自己的机架 重量等去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度得根据自己的机架 重量等去调整

请问楼主的桨是多大的,电机多大的啊。  我的是450机架。2212  kv1000      1045桨    naza  lite       900克   请问楼主感度调多少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桨是多大的,电机多大的啊。  我的是450机架。2212  kv1000      1045桨    naza  lite        ...

我无法回答你,我的配置跟你的小有出入,我都是一边调、一边试飞,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网友:
2 天气晴朗的阳光充足时,会有掉高现象。

要给NAZA穿件烟盒锡纸做的外衣

网友:
飞naza的在我看来都是土豪,我们飞KK的才是穷屌

网友:
看来你的v2还是没到时候啊,回头给你上个视频,看看它抽抽时候的表现,估计就不会这么评价了~

网友C:
小炸怡情,继续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炸怡情,继续加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桨是多大的,电机多大的啊。  我的是450机架。2212  kv1000      1045桨    naza  lite        ...

你的就用120   120  110  110
           120   120
这样就差不多了

网友:
记得给飞控打伞
气压计是对光敏感的,一代就出过嗮着太阳狂爬的现象。。。
二代居然成了透明壳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就用120   120  110  110
           120   120
这样就差不多了

好的, 谢谢啊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度得根据自己的机架 重量等去调整

基本感度185请问楼主的轴距。桨,电机,起飞质量多少?可以报一下配置吗?

网友E:
这玩意要组装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要组装一个月?

不用,配件都合适的情况下,专门去装,一天都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感度185请问楼主的轴距。桨,电机,起飞质量多少?可以报一下配置吗?

NAZA M V2 FY450 HOBBY30A 朗宇2216 1038碳纤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 M V2 FY450 HOBBY30A 朗宇2216 1038碳纤

感度是不是太高了, 怕在高空出现抽风的现象啊

楼主:
感度稍高一点,有风的情况下表现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