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4-05-29):
刚拿到nx4,os  37的发动机,不小心动了怠速螺丝,有没有人知道,原位的怠速螺丝是什么位置,请有知道的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怎么动掉的怎么动回来,一般只是少量调节,不会一下转好几圈吧,

网友:
靓机,等楼下答

网友:
自己看风门调到1mm左右。

网友A:
没说明书么?我记得是顺时针拧到底,然后往回退一圈半,然后油门在怠速位置发动,看怠速情况,油烟浓度合适,发动机喘怠速不稳定去掉热火通断电容易熄火说明富油,向顺时针旋怠速油针,若油烟稀薄,发动机声音尖锐就是贫油,怠速油针逆时针旋转,每次旋转油针15°以内,一点一点的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明书么?我记得是顺时针拧到底,然后往回退一圈半,然后油门在怠速位置发动,看怠速情况,油烟浓度 ...

怠速没什么烟啊

网友A:
甲醇发动机还有没烟的时候?你逗我!怠速的时候让发动机转速尽量快但是离合器还不咬合,排出的烟里尽量不夹带未燃烧的燃油就行了。然后让飞机起飞50公分左右悬停看飞机悬停时动力情况咋样,是不是感觉无力或者油烟大,油门肉?大概悬停30秒降落,油门在怠速位置看发动机是否会熄火,熄火就是富油,尖叫就是贫油。调发动机油针的时候没有什么固定位置可以借鉴,当地的气温、空气湿度、不同品牌的燃油都会使发动机的油针位置不一样,一个发动机一个样,关键在于自己调。这个需要你自己慢慢体会,有会调的人指导调当然更好了,玩油机的第一大难关就是调发动机,因为很多人没有钻研精神所以玩不了油的,相信楼主可以的,百度上os发动机的调试文章挺多的,你可以慢慢学习,有耐心就能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甲醇发动机还有没烟的时候?你逗我!怠速的时候让发动机转速尽量快但是离合器还不咬合,排出的烟里尽量不 ...

嗯,谢谢指导,怠速低的时候,没发现烟,有油喷出来,悬停的时候,油帧现在调到一圈半,怠速螺丝呢,因为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怎么调整,我一直用油门舵机拉点,所以不懂,后来原厂的怠速已经调好了,被我破坏了,所以就麻烦,怠速我调一圈半的时候,舵机行程37.5可以不熄火,都调两圈,怠速两圈,油帧两圈,磨缸,油烟正常,力度也还可以。

网友B:
怠速螺丝的出厂位置,就是那个一字螺丝与化油器边缘对齐,这就是原厂预设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甲醇发动机还有没烟的时候?你逗我!怠速的时候让发动机转速尽量快但是离合器还不咬合,排出的烟里尽量不 ...

表扬一下~回答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怠速螺丝的出厂位置,就是那个一字螺丝与化油器边缘对齐,这就是原厂预设的位置。

螺丝面和发动机的边缘持平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怠速螺丝的出厂位置,就是那个一字螺丝与化油器边缘对齐,这就是原厂预设的位置。

,飞行照片!!!

网友:
说明书上的初始设置   小针与外壳平齐向内拧一圈

网友:
学习,坐等汽油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怠速螺丝的出厂位置,就是那个一字螺丝与化油器边缘对齐,这就是原厂预设的位置。

晚上,测试了一下,一字螺丝与化油器边缘对齐是不对,我测试了好长时间,而是还要进去一圈左右,油帧保持一圈零二分之一不到一点的刻度,怠速时,遥控的舵机行程37.5,油门的刻度在最低刻度和中间第一个刻度的大概三分之一位置,怠速相对比较稳定,但是我没拉油门过,因为在家里阳台测试的,日后还要去悬停测试一下看烟的浓度,怠速的时候,冒烟,比较正常的!不知道调试的对与不对,有懂的大神,给予技术上的指导,谢谢

网友:
这个算是30级的油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测试了一下,一字螺丝与化油器边缘对齐是不对,我测试了好长时间,而是还要进去一圈左右,油帧保持 ...

你的测试结果是正确的。
出厂预设的怠速油针基准位置就是油针与化油器外壳端面平齐后顺时针旋入一周的位置,
油针的预设位置全关以后开1.5圈。

调整时以此为基准,实际风门开度具体多少其实不用过于关心,一是难以观察二是可以直接通过引擎反应来调整。
怠速时烟很淡,并且怠速时间越久,引擎和排气管中会堆积一些燃油随着排气喷出。因此以怠速时的烟大小或者排气管喷不喷油来判定怠速油针是否合适的做法不是很准确。
一般按如下步骤操作即可
1.点火:如果点不着或者点燃后不能稳定运转容易熄火那么稍微开大风门,如果转速偏高有要带主旋翼的趋势就关小油门。关小油门直到能稳定怠速20秒以上的程度。(我习惯用hold模式直接在hold油门位置调整界面调整)
2.暖机半分钟以后就尝试推油门进入悬停。同时观察转速上升时引擎的表现。
如果烟很大,转速却提升很慢说明怠速油针富油,螺丝顺时针锁紧15度再观察。
如果烟比较淡,声音很干,转速提升很快并且有很难回落下来的感觉那就是相对贫油了。如果过于贫油的话推油会直接熄火。这时候需要逆时针退出怠速油针,同样每次调整不超过15度为宜。
3.稳定悬停后着陆,切怠速紧接着再次进入悬停,如果出现贫油或者富油就再次调整。
4.用高速航线调整主油针,看高速段的油门反应。判断方法和悬停时类似。
5.高速油针调整后对怠速有真会有些许影响,再次微调怠速油针达到怠速以及悬停稳定响应良好。

网友(2020-05-13):
油鸡顶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