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77 尾电机 锁不住的问题

楼主(2014-05-29):
我新手  入977 一个月了     当中 尾电机坏了3个了   而且 就算是新买的 尾电机 也有锁不住的情况出现   大油门的时候 尾巴 会偏很多

  求解决问题  有没有 好点的 尾电机 可以用在 977上     还有个问题  977的头罩 也坏两个了  都是通一个地方坏  就是 固定哪里的小胶皮脱落  有没有 结实点的 头罩 可以适合977的

希望大家 多知道一下    新手 谢谢了

网友A:
我的也是,2台都这样,换电机都不行了。原来新的时候锁定得很好
,也是炸飞电机后就这样!
我怀疑是主板上面负责尾电流输出的部分坏了。

楼主:
我觉得 应该不会   肯定是 伟力的 尾电机 不行  我手里有几个伟力的原厂尾电机 新装上就会 好很多 但是炸几次 就 打回原形了   据说 977是716尾电机   有人说换720会好很多

楼主:
有没有  一个小电直的讨论群啊  新手 也好求助啊

楼主:
就没有人讨论一下吗????

网友:
其实是振动引起锁尾不好的。这个977主板很怕振动,你可以用个稍微松一点的橡皮筋把主板箍住会好些。

楼主:
哦  原厂那个粘主板的那个海绵 就是特别颂  但是 有人说 要是用双面面粘上  就飞不了 6轴了 但是飞3轴没有事儿   是 真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2台都这样,换电机都不行了。原来新的时候锁定得很好
,也是炸飞电机后就这样!
我怀疑是主板 ...

我的也是,炸坏一个尾电机之后换上原厂的,大点油门甩得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炸坏一个尾电机之后换上原厂的,大点油门甩得很厉害。。

我的更惨,炸过以后,换了N个尾电机都不行,不说大油门,连悬停都锁不稳了。

网友:
我之前也有尾鎖不了的問題,换了7x20馬達也沒用,後來才發現是電路板下面的海綿炸太多而爛了,之後在文具店買普通的雙面貼就可以了,還好我只飛3軸,另外不要買太軟身的海綿,用最普通到處都有的雙面膠

网友:
我的911也锁不住啊,加油门尾巴就往右摔,我加油门都要往右打舵才不会转。
尾电机的转速足够,肯定不是尾电机的问题。奇怪的很。

网友:
根据我飞大机的经验,这个机的锁尾感度太低了.如何增加锁尾感度,是我现在最大的问题.这样,跟本无法做3D

网友:
我的也是尾巴锁不住 买了一推电机 720的瓢虫电机也用过根本就不行 前几天模友说有个很火的电机介绍买了几个 锁的很好  什么SUT的空心杯很给力

网友C:
銷尾不住,可以用手法及技術補救,有人是这樣说的,快請教一下。

网友:
看看微电机是不是有震动 尾桨都检查一下

网友:
我也有同感,始终找不到原因…就是锁不住尾巴,一翻直接甩尾炸鸡…

网友:
都是原廠配置?沒有加長舵臂和增加銅齒T數嗎?若都沒有的話八成是尾電機連接到主板的那條線有問題,因為我也發生過不管怎樣都鎖不住尾,後來發現原來是自己在尾電機線最末端加焊上2P***插拔的插座所導致,改直焊後鎖尾馬上正常,我還有改9T銅齒鎖尾沒問題(原廠尾槳)
也有可能是尾槳鬆了,用手抓住尾槳再啟動尾電機看看是否會空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銷尾不住,可以用手法及技術補救,有人是这樣说的,快請教一下。

尾巴不根本就是左右乱甩。卖家给我换了新主板,等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銷尾不住,可以用手法及技術補救,有人是这樣说的,快請教一下。

轻推油门都甩,而且是左右不定地甩,需要神一样的手法

楼主:
是啊 大家  最终有什么办法 可以解决一下 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