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绕线的帮个忙?

楼主(2014-05-29):
mini cp黑金刚12000kv电机坏了,拆了线圈它是用0.2mm双股绕7圈的,我手头只有0.2和0.3的线材,问题在于不知道用0.3单股绕7圈好还是照原来的0.2双股绕7圈好?懂得大神麻烦帮帮忙。谢了~~ 算下来感觉0.3的充盈量多一点。

网友A:
以导线截面积来说,单股.3线要比双股.2线大
实际情况来说貌似M5单股.3线很难绕进去7匝

网友B:
线槽能绕下线径越大越好,匝数不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导线截面积来说,单股.3线要比双股.2线大
实际情况来说貌似M5单股.3线很难绕进去7匝

谢谢了,0.3mm是连漆皮的直径黑金电机正好可以绕进去。就这么办了0.3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槽能绕下线径越大越好,匝数不要变。

好的,感觉0.32的都能绕得下,我这个M5突然动力降低,检查下双股里面有1根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觉0.32的都能绕得下,我这个M5突然动力降低,检查下双股里面有1根断了。

个人手绕电机与电机制造厂是不一样的,手工绕制的电机应该好于制造厂的,用心好好绕吧。绕制时一定要刷绝缘漆,绕一层刷一层。这样电机才能耐用少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