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模型直升机起飞控制

楼主(2014-05-29):
为什么自己的电动模型直升机每次在离地以后方向总是不受控制,不是往一边偏就是自己绕着自己转,总之就是在起飞离地后就控制不了了,怎么解决请教。

网友:
是玩具直升机还是模型,几通的?会飞模拟器了吗?

网友:
起飞往左偏很正常啊,你有尾桨的反作用力啊

网友A:
嘿嘿,等你搞懂了,你就会飞了。新手变老手了。直机的玄妙之处就在于非常非常难飞,慢慢练吧。难在飞处,乐在难处。

网友:
飞机是什么样的? 不是共轴吧? 如果不是玩具共轴  锁不住尾巴就是 陀螺仪  和尾舵机的设置问题  还有检查尾旋翼的机械连接~

网友:
不明不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个地方问一下,新手买了个二手的500,今天下午试机,加油往右倒,还有一次桨还打到地上,请老手解答

新手飞500?钱多烧得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等你搞懂了,你就会飞了。新手变老手了。直机的玄妙之处就在于非常非常难飞,慢慢练吧。难在飞处,乐 ...

体会到了,现在飞起来直升机总是发飘好像是抗风偏能力差,直升机是电动总长30厘米,什么原因?

网友:
继续练,只要能飞起来了就是进步了,飘是正常的,等到你不飘就说明你技术又有提升了,飞直机没有捷径,只有不断的练习练习,在练习过程中不断炸机不断修机,不断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等你搞懂了,你就会飞了。新手变老手了。直机的玄妙之处就在于非常非常难飞,慢慢练吧。难在飞处,乐 ...

难在飞处,乐在难处。喜欢这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个地方问一下,新手买了个二手的500,今天下午试机,加油往右倒,还有一次桨还打到地上,请老手解答

可能是混控没有设好

网友:
这么小,是四通或三通的吧。飞机太小必然不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