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直升机带电池

楼主(2014-05-29):
通常都是带一块电池,能不能带两块以上且可以连续供电,增加练习的时间,行不行。

网友A:
你玩过真机吗。。。一块电下来 就算悬停你都会觉得比较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玩过真机吗。。。一块电下来 就算悬停你都会觉得比较累

正在练习,确实不好控制,怎么办?

网友B:
这个是一个复杂的函数关系

电池多了,总电量增加,但是总重量也增加了

增加了电机的负担,单位时间内耗电增加,另外载荷增加后,飞机的灵活性、敏捷度肯定受到影响,直接影响到飞机的动作。

到底携带多少的电池才能获得最长飞行的时间、以及获得最佳的操控。。。这个是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

楼下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一个复杂的函数关系

电池多了,总电量增加,但是总重量也增加了

一个电机配一块电池,通常都会认为多加几块电池会增加总量,但是每次都使用一块电池当没电时自动接到另一块电池上,总之电池数量增加了,在使用时还是遵从一机一电池的原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在练习,确实不好控制,怎么办?

只有多练哦 没有捷径

网友C:
厂家设计飞机的时候应该早考虑到了,还是按他们设计的比较合理。电量大飞行时间长,但重量也增加了,大桨电机等负担也增加,而且时间长,老化会加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电机配一块电池,通常都会认为多加几块电池会增加总量,但是每次都使用一块电池当没电时自动接到另一 ...

什么意思?
空中自动换电池么?你往空中扔一块,飞机接住,自动换上新电池,再把用完电的电池扔下来么?
你以为是空中加油啊。。。

当然你飞机落地替换电池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多练哦 没有捷径

这真要命啊,太磨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设计飞机的时候应该早考虑到了,还是按他们设计的比较合理。电量大飞行时间长,但重量也增加了,大桨电 ...

就增加原来的两倍时间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空中自动换电池么?你往空中扔一块,飞机接住,自动换上新电池,再把用完电的电池扔下来么? ...

不是一块一块往下扔是一个系统自动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增加原来的两倍时间行不行?

办法有的,想尽一切办法减轻飞机重量、用效率最高的电机、用效率更高的电池、所有传动结构顺滑无比,齿轮轴承都用最好的,上最好的润滑油。

你说的携带电池总量,这个我已经回答了,是个复杂的问题

电池多了、重量增加、单位时间耗电增加、飞机操控感下降,并不是说简单的加电池就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一块一块往下扔是一个系统自动转换。

那不是一样么。。你这不还是等于增加电池总量,加大起飞重量么。。。。

网友:
追求飞行时间可选容量大放电C数小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电机配一块电池,通常都会认为多加几块电池会增加总量,但是每次都使用一块电池当没电时自动接到另一 ...

用人家的电就考虑人家的重量,不用就不考虑是吧?

以前陪人家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新人胜旧人了,叫人家牛夫人!

哈哈

网友:
哈哈,想飞行时间长就上模拟器,一次飞个把小时。在外场就是飞下感觉的。3到5分钟就行了,可以多买几块电池,一边充一边飞,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楼主自己不休息,也得让电调和电机和陀螺适当重启一下休息休息啊~

网友:
一块电飞个五六分钟下来就会感觉有点累,尤其是直机这种必须精力高度集中的,飞的时间不宜过长,几分钟下来换块电休息一下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电机配一块电池,通常都会认为多加几块电池会增加总量,但是每次都使用一块电池当没电时自动接到另一 ...

这是神马情况,快没电了空中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