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E600多旋翼动力套装开箱及装机体验

楼主(2014-05-29):
很早以前就看到了DJI要推出多旋翼飞行器的动力套装,但是具体的动力配置参数一直没有太关注,只知道有两个版本分别命名为E300和E600。这次很有幸拿到了E600的测试样机,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开箱过程、配置参数以及装机体验。
开箱、配置参数
E600依旧保持了DJI一贯以来简约、大方的包装风格,整体黑色调的设计给该产品带来了科技感、神秘感。
一次性封口贴上印了“4axes”的字样代表E600的套装版本,E600动力套装分别有针对4旋翼和6旋翼的动力配置,也就是套装内马达、电调以及螺旋桨数目的不同。我这次拿到的是4旋翼版本,包含了4只马达,4只电调以及两套螺旋桨。

撕开封口贴,打开外包装,就能看到E600的真实面目了。4只马达以及4只电调被整齐的摆放在加工好的EVA硬质海绵中,这样可以保证产品在长途运输中不会被损坏。另外一个扁盒子里边则是螺旋桨。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E600中马达、电调以及螺旋桨的参数。
1.    马达:E600中的马达型号为C3508,该命名规则是按照马达的定子尺寸来命名的,马达实际外型尺寸为42mm(直径)X 21.7mm(高度),底部的安装孔间距有16mm、19mm以及25mm,这样可以适应现在市场上大部分多旋翼产品的马达安装座。马达的出轴保持了Phantom 2系列的出轴方式,为正反丝设计,配合DJI专用自锁紧螺旋桨,给拆卸、维护以及携带带来了很大的便捷。

2.    电调:E600套装中电调为DJI定制的20A多旋翼专用电调,额定电压可以适应6S LiPo。电调的靓点是电调的动力线为单根同轴电缆,中心为电调电源正极,外边的屏蔽层作为电调电源的负极,这样做的目的除了是布线简洁之外还有一个好处,稍后再说。

3.    螺旋桨:E600套装中配备了DJI专用1242正反丝快拆自锁紧螺旋桨,这一点沿用了Phantom 2系列螺旋桨的设计,螺旋桨桨毂中心以黑色和银色来区别正反桨,并且和马达出轴颜色对应,这样您就只需按照颜色来对应安装螺旋桨,不会出现误装的可能。

这套动力配置官方的建议负载是600g/axis,最大出力为1600g/axis(24V),仅从标称数据就可以看出,E600的动力是非常的充沛,可以满足市场上很多类型的多旋翼机架了。
在E600套装内还附带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塑料盒,打开盒子可以看到里边包含了很多预涂胶的内六角螺丝、一个黑色哑光沉金工艺PCB集线板、热缩套管、双面胶以及拆装工具。由此可以看出DJI为用户考虑的非常周到,尤其这个PCB集线板给用户带来的很大的方便,配合上边提到的电调端的同轴线,焊接、布线都非常的方便。

包装内还附带了一份详细的中英文的说明及使用指导供用户参考。

装机体验
此次测试E600动力套装,特地选用的非DJI生产的多旋翼机架来看E600的兼容性以及动力表现。
该机架为标准4旋翼飞行器布局,轴距650mm。但是在安装E600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1.    马达座中心孔偏小。由于DJI马达轴比较特殊,所以轴末端卡簧的直径已经超出了马达座中心孔的直径,因此需要进行扩孔。

2.    这款机架马达座以及电调安装位置设计的比较脑残,电调连接线无法从机壁管内走线,因此在安装的时候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使布线做到最佳,后期我打算自己设计马达座,能将E600套装完美安装。装配完成后连同DJI NAZA M V2飞控、DT7 2.4G遥控系统、6S 5000mAh电池,空机全备重量为1812g,按照官方推荐的600g/axis的负载,还有很大的挂载空间。

接下来会进行空机飞行测试及负重极限测试,但是由于天气的原因,恐怕要推迟几天,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网友:
好东东,值得拥有。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真不错

网友A:
DJI开始做这个了???有意思

网友:
看上去就觉得不错!

网友:
土豪啊,全是dji的东西

网友:
依然简洁, 依然诱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DJI开始做这个了???有意思

不是早出了嘛

网友:
好机机!期待试用报告!

网友:
估计他说的是DJI又开始请tuo了……当然,这个电机电调确实不错,不知价格如何?

网友:
价格决定成败

网友:
“这样做的目的除了是布线简洁之外还有一个好处,稍后再说”,说呢?

网友:
我是来吐槽大疆的,炸鸡电机有损,找售后,电话打不通,加售后QQ群直接拒绝,我kao,这服务..................

网友:
除了自锁桨,其他都不是啥亮点,看品质,某知名电机厂代工,非tm代工,所谓频蔽线根本就是浪费精力,真正需要屏蔽的 是 信号线.基本上可以肯定 同样的钱可以买到 两套同性能电机,只是放弃了快装桨功能.楼主辛苦了,顶一下楼主 吐槽下 dji

网友:
“2.    这款机架马达座以及电调安装位置设计的比较脑残,电调连接线无法从机壁管内走线,因此在安装的时候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使布线做到最佳,”

不会的。完全可以走管内走线,实际上俺认为必须。

但确实要多走几cm线。

网友:
其实不需要扩孔,垫两片垫片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B:
看工作台,就知道是大疆内部人员,谁上班能在公司里装飞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工作台,就知道是大疆内部人员,谁上班能在公司里装飞机啊!

你还真错了,我就是办公室里装飞机,呵呵!我办公室全是我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真错了,我就是办公室里装飞机,呵呵!我办公室全是我的飞机……

额,那就是卖多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