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实现ace one在模式下打油门会起飞,打下油门就降落停转,请客服及高手指点...

楼主(2014-05-29):
以前naza h下降要打到手动才能停转,看到ace one的视频可以实现打一下油门就可起飞,打下油门就可以下降并停转,怎么我就试不出来的,看设置软件那好像都没有启动这功能的选项,是不是默认就有及要设置些什么呢?

网友A:
您好,请在软件的关于>>>版本查看半自主起降功能是否可用。

如果当前版本显示不可用,您直接联系我们的代理商提供您的版号,他们会帮您申请新的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在软件的关于>>>版本查看半自主起降功能是否可用。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