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的动力选择之一---动力储备

楼主(2014-05-29):
纯技术贴,纯交流贴。
不少朋友问X8的电机配套,我难得一一解答,发几个帖子说说自己走过的路。
X8的特点就是可以用大浆和大电机。这样的结果就是机子的安全性和抗风性能大大提高。
我做过两台10寸浆的H8.
两台除电机外,其余部分完全一样,一台是使用2216电机,一台使用4006.
前两天两台机子一起飞了一下,差距马上出来了,抗风性能4006要比2216强了不少,3-4级风的时候,4006电机的稳定性要强的多。
抗风性能除了飞控以及机子本身的重量外,主要就是动力系统能不能提供对抗风力的富裕动力。
4006比2216的最大升力大了20%,8只电机加起来,富裕动力相当可观,当然抗风性能强多了。
我管这多余的功率叫:动力储备。
动力储备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安全性能提高。
X8的机子一只浆失效时可以安全落地甚至正常飞行,前提就是有必要的动力储备。
我一般选用电机和浆的原则是:最大升力大于最大起飞重量的2倍。
比如一只电机和配套的浆最大升力为2000g,那我让它带的负载就是2000Gx8x0.7x0.5 ,这个0.7就是对称双浆和其它的损耗,打个折,然后再对折。
似乎很多大 陆的模友都是按这个原则配电机的。
但世界上有不少名机就是没有按照这个原则选择动力,动力偏小,最后设备的安全性并没有保证,同时抗风性能也不好。
动力储备的好处就是电机工作在小电流状态,浆效比较高,省电。
但动力储备也不要偏大,大了也没用,我用4822电机带的负载,5008带起来更费电,反倒没有4822好用。
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电机最配眼前的负载?
我又有了选择电机的另一个因素:每g电机的重量带多少负载?不是简单的看浆效,我还要看电机的效率,这个效率是和浆配套的。
这个问题下篇文章再探讨。

我的第一台mini H8

网友:
这个问题也难倒了一大批人,问题很复杂,不过还是跟着大众来是没错的

网友A:
我以前也有用17寸槳的x8 5008電機  5kg 起飛  抗風好  但用6000mahx2只可飛8分鐘左右  是不是電機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有用17寸槳的x8 5008電機  5kg 起飛  抗風好  但用6000mahx2只可飛8分鐘左右  是不是電機用大了?  ...

你这个配置是飞10公斤级别机子的,飞5公斤又费电还又不太稳。5公斤适用的电机一大把,但其实好用的也就那么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有用17寸槳的x8 5008電機  5kg 起飛  抗風好  但用6000mahx2只可飛8分鐘左右  是不是電機用大了?  ...

老实说,换个合适的电机,你的这个重量和电池最少飞20分钟

网友B:
对抗风性影响大的并不是看什么动力储备和电机桨效的。飞机是在空气这类牛顿流体里运动的,通过排开流体来平衡重力保持悬停及其他动作。抗风性是指在流动的气体流场中抵消其对自身姿态的影响。也因此本质上飞的自身重力及所排开流体的特性才是抗风性的关键所在。重力很好理解,重力越大惯性也越大,因此气流要改变飞机姿态所需要做的功就越大。而影响排开气体特性的主要看的是排气速度和面积,面积越大迎风面积越大外界气流干扰就约明显,排气速度和转速是直接相关的,外界气流流速与自身排气速度的叠加及百分比,还有桨转速的变化速度对修正能力也是直接相关的

网友:
先占用一层、关注中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抗风性影响大的并不是看什么动力储备和电机桨效的。飞机是在空气这类牛顿流体里运动的,通过排开流体来平 ...

都是学术名词,看来老弟是内行。
我第一台机子是450,用4006,全套起飞重量1.8公斤,稍微有点风机身就是歪的,看著那个小鸡迎着风拼命对抗,有时倾角大于30度。还是会被吹着跑的,风大了要反向修正,碰到阵风修也修不过来。
后来的H8,动力大多了,对付风的时候虽然机身也是歪的,但起码不会被吹跑。
现在的X8,5级风力拍出的片子无破绽,基本都是可用的。
我只有相信动力是抗风的保障呀。

网友:
照片拍得好,如果在山坡上飞往下拍四轴,看起来是否会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学术名词,看来老弟是内行。
我第一台机子是450,用4006,全套起飞重量1.8公斤,稍微有点风机身就是 ...

4006这样的低KV值电机并不适合450这类的小机架的,为什么现在成熟450机架基本都用的是900KV左右电机4s电池搭配8寸及3s搭配10寸桨的呢?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原因的。450机架全套加云台图传配下来大家很少超过2KG的自重,这样之外外界的风力大一点就吹得到处飘,那么如果想要抗风那么有足够的排气速度和反应速度。这恰好就是高KV值电机和小桨的优势所在。4006电机本身KV值就低,再加上扁平的转子和大桨,本身转动惯性就大,加速性能当然不行,那怎么能跟上风切边的速度呢?在加上排气速度低,很多时候桨吹出的风速只有外界风力的几倍,因此叠加之后的风速总体变化当然很大。选电机不能只看效率啥的,还要全面结合飞机自身各种因素来选的

网友:
应该是kv高的抗风性比kv低的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抗风性影响大的并不是看什么动力储备和电机桨效的。飞机是在空气这类牛顿流体里运动的,通过排开流体来平 ...

空气明显不属于牛顿流体范畴,抗风性论调颇有点形而上学的味道,所谓抗风性,说的都是力的平衡,重力是力,升力自然也是力,并且事物从来都是相互联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气明显不属于牛顿流体范畴,抗风性论调颇有点形而上学的味道,所谓抗风性,说的都是力的平衡,重力是力 ...

学过哲学?

网友:
抗風性,載重量,餘力,留空時間都十分重要。
X8 的安全,穩定,可靠比到你信心, 震動都好小。

网友:
我造過一部x8, 用simonk 電調, 高kv 電機, 很暴力,很穩定,抗風超強。 全重2.8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6这样的低KV值电机并不适合450这类的小机架的,为什么现在成熟450机架基本都用的是900KV左右电机4s电 ...

那倒是给我提了个醒,X8模式的特点就是下洗的风速高,气流聚而不散,我原来有个帖子专门讲过这个现象,我的X8在水面飞的时候,下面是一个明显的压力圆,离水高度在5米时,这个圆很清晰。这样是不是也对抗风有一定好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倒是给我提了个醒,X8模式的特点就是下洗的风速高,气流聚而不散,我原来有个帖子专门讲过这个现象,我 ...

下洗气流的排气速度高的确是能提高抗风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洗气流的排气速度高的确是能提高抗风性

那这样我其实也是用低kv机子得到高kv抗风的效果了。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   使我 每天进步一点点  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我其实也是用低kv机子得到高kv抗风的效果了。

差不多,下層的槳把上層的風再加速,原理似渦輪增壓

网友D:
Hi, 老高前輩
我剛組好一台X8,才飛了短短兩趟,想請問一下我配的是郎宇 V3508電機 380KV 配上1552折疊獎。
而全套起飛重量如果用6S 5000mah的話是 3.3kg,10000mah是3.9kg。 這樣的話是否搭配可以?
以後換微單的話,是否可以無痛升級? (目前狗+雲台約200g重)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这样我其实也是用低kv机子得到高kv抗风的效果了。

顺便请教一下高老师,我手头有七八个2215  900KV的电机     以前4S配十寸桨1.8Kg暴力飞下来电机烫手不能碰。是不是桨太大了?
还有就是计划入手飞越680的六轴机架   不知道 我这个动力怎么样?  还是用4S电池    需要配几寸桨??
谢谢高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6这样的低KV值电机并不适合450这类的小机架的,为什么现在成熟450机架基本都用的是900KV左右电机4s电 ...

说的很好,分析的也符合实际...

网友:
大家小心了高老师又来放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i, 老高前輩
我剛組好一台X8,才飛了短短兩趟,想請問一下我配的是郎宇 V3508電機 380KV 配上1552折疊獎 ...

3508我没用过,你可查一下指标,其实很多机子动力并不是按我那个公式来留富裕量的,但也飞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请教一下高老师,我手头有七八个2215  900KV的电机     以前4S配十寸桨1.8Kg暴力飞下来电机烫手不能 ...

要学会查电机功能呀,淘宝里搜一下就行了,2215要飞680的机架肯定小了,小马拉大车也不是拉不动,累了,所以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学会查电机功能呀,淘宝里搜一下就行了,2215要飞680的机架肯定小了,小马拉大车也不是拉不动,累了, ...

那高老师再麻烦您一下,2215飞600轴距六轴怎么样?暂时不想换电机

网友F:
請問老高,在微單的機子馬達要怎麼配呢?
我目前是4軸 4110 340KV 1555槳
要再買4顆電機
有建議的嗎?

网友:
模渣 看帖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老高,在微單的機子馬達要怎麼配呢?
我目前是4軸 4110 340KV 1555槳
要再買4顆電機

挺好啊,这个动力足够了

网友F:
這個動力已經足夠載NEX5T+雲台了嗎?
原本怕推力不夠~才想要改X8
原來已經夠了
謝謝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動力已經足夠載NEX5T+雲台了嗎?
原本怕推力不夠~才想要改X8
原來已經夠了

X8并不是全是为了解决动力不足而生的,单从整体效率上来讲,4轴是最合理的。
我痴迷X8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家伙飞的好,稳定性相当高,同时便携性好,机架结构简单。
我需选的动力其实有些过了,飞一圈下来,电机和电调都是凉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X8并不是全是为了解决动力不足而生的,单从整体效率上来讲,4轴是最合理的。
我痴迷X8的主要原因是这个 ...

问问高老师, 我是NAZA V2飞控、恒力4225电机、好盈30A电调、H4680折叠机机架、一般狗台 4S5200电池、图传降压模块等,全重2.43kg,想上索尼n7微单相机及无刷云台等设备,升级X8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问高老师, 我是NAZA V2飞控、恒力4225电机、好盈30A电调、H4680折叠机机架、一般狗台 4S5200电池、图 ...

动力和飞控都没问题,架子没用过,不知道。但一般来讲,H折叠机架在没有特别加固措施时650轴距可能会碰到问题。

网友:
了解!我目前機子(含類單眼,不含雲台)2700g
停旋電流僅10~13A
看來4軸我夠用了

网友H:
我的是680的折叠机架   配恒力4822  KV490  配1555浆  4S10000的电池 但是悬停7分钟  3.7V 报警   用4旋翼的话 基本可以悬停30分钟   求解答  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680的折叠机架   配恒力4822  KV490  配1555浆  4S10000的电池 但是悬停7分钟  3.7V 报警   用4旋翼 ...

我的4822,390kv,14寸浆,H型机架,5公斤起飞,26分钟。
你的问题无法解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问高老师, 我是NAZA V2飞控、恒力4225电机、好盈30A电调、H4680折叠机机架、一般狗台 4S5200电池、图 ...

谢谢高老师!明白了。

网友:
顶老高,欢迎来安徽宣城指导。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4822,390kv,14寸浆,H型机架,5公斤起飞,26分钟。
你的问题无法解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你是上下都是14寸的浆吗  我的是X8模式哦   你的应该是4旋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上下都是14寸的浆吗  我的是X8模式哦   你的应该是4旋翼吧

我当然是X8模式了

网友:
不是吧  为什么我的才7分钟  你的上下浆距是多少啊  多少A电调

网友:
师傅啊 能不能加我QQ给我指导一下425453644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4822,390kv,14寸浆,H型机架,5公斤起飞,26分钟。
你的问题无法解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请问下,这是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2014-07-17):
引用 网友B:
4006这样的低KV值电机并不适合450这类的小机架的,为什么现在成熟450机架基本都用的是900KV左右电机4s电 ...

这个说的有道理,KV高了,抗风上去了,但效率低了,都是矛盾的存在啊

网友:
不错不错,技术贴长见识了。

网友J:
请教下高老师,我最近也刚组了一太H8,用的是飓风2814,770KV的电机,用APC1147桨,1W4S的电池悬停才12分钟下来3.7V左右,重量是3500G,下来后摸电机温度有50多度,请问这样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下高老师,我最近也刚组了一太H8,用的是飓风2814,770KV的电机,用APC1147桨,1W4S的电池悬停才12分钟 ...

也算是正常,H8的电机和桨的搭配没什么道理,也没什么规律,只能搭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6这样的低KV值电机并不适合450这类的小机架的,为什么现在成熟450机架基本都用的是900KV左右电机4s电 ...

看大哥分析 小弟猜测4006 更适合680轴距的6轴使用了?我的450也是900KV  3S的 10寸桨。感觉四轴还是不怎么安全,一个桨丢了就准备收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