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V

楼主(2014-05-29):
问一下,450SV这款机子精度如何。直接改FBL是否通用,比如飞越件,电装用215mg,460MX 3S,MB三轴,可以吗。谢谢。

网友A:
精度也就那样吧。配件机本通用。我就飞这个以改fbl

网友(2014-07-09):
引用 网友A:
精度也就那样吧。配件机本通用。我就飞这个以改fbl

我也是飞VS一年了,也想改FBL。请教推荐配至最好有品号和型号

网友:
基本上都通用。就是皮带要用加长的…

网友:
基本上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