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加工同步轮内孔?

楼主(2014-05-29):
买了10个同步轮,加工8mm的内孔。用7.8的钻头钻一下,然手用8的铰刀,内孔公差在正0.05~0.1,但是如果直接用8.0的钻头,居然大了0.3~0.4。全部加工完成后,发现全部都是偏心的,少的偏0.1,大的偏0.3。
尾座调好了和主轴是同心的,不知是同步轮夹的不正还是其他原因,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既然是8mm的孔,又有车床,为什么不用车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8mm的孔,又有车床,为什么不用车来解决?

8MM的孔,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小的内孔刀。貌似同步轮。,皮带的差一点点没事吧

网友:
这样加工最大误差不应该超过5丝。

网友C:
教你一招,首先把卡盘自宫一刀,2MM深,直径方向2MM,然后再装夹,保证在0.02MM以内,以前上班时候,车精密盘类都自宫一刀,注意夹一个标准的圆棒,再车,很硬,车慢点。2MM深度对卡盘没有影响,

网友:
我是说车卡盘的爪子,,,嘿嘿。干车床好多年了。

网友C:
你最好是制作一把小车刀,这样精度可以保证,用坏丝攻磨一个就可以了。用7.8钻孔,然后车一刀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8mm的孔,又有车床,为什么不用车来解决?

谢谢,关键是没这么小的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8MM的孔,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小的内孔刀。貌似同步轮。,皮带的差一点点没事吧

差一点点没事,但是我加工的孔偏心的厉害,就影响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你一招,首先把卡盘自宫一刀,2MM深,直径方向2MM,然后再装夹,保证在0.02MM以内,以前上班时候,车精密 ...

谢谢,刚买车床的时候也想车卡盘,但是装了个镀铬棒上去打下表,发现是同心的也就没想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是制作一把小车刀,这样精度可以保证,用坏丝攻磨一个就可以了。用7.8钻孔,然后车一刀就OK

非常感谢,听上去不错,明天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关键是没这么小的车刀

8个还算小啊,我1.5内孔都车一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8个还算小啊,我1.5内孔都车一刀呢

1.5的内孔?你确定是mm不是CM?

网友:
好像1.5的话,用磨的都不容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5的内孔?你确定是mm不是CM?

是1.5mm的,无刷电机的轴孔和浆夹孔,难弄的很,因为要保证同心,所以用1mm左右的小刀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1.5mm的,无刷电机的轴孔和浆夹孔,难弄的很,因为要保证同心,所以用1mm左右的小刀镗出来的。

谢谢,学习了

网友E:
先打中心孔,确保孔的中心。然后打7.8的孔。进刀要慢,稳。最后打个低转速8.0扩孔,基本上和打孔的钻头一个公差

网友C:
呵呵,车卡盘是保证装夹精度,然后用丝攻磨制小镗刀,,,,随随便便就可以达到0.03以内、你用圆棒打表不一样,盘累零件只夹持一点点,所以不能保证,就跟我师傅说的。5个人拿游标卡尺量一个物体,结果5个人只有两个人是一样的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打中心孔,确保孔的中心。然后打7.8的孔。进刀要慢,稳。最后打个低转速8.0扩孔,基本上和打孔的钻头一个 ...

你的说法是错误的,首先同步轮已经有孔了。用不了钻。装夹才是精度的关键,你装夹跳动小,加工出来,精度就高,同步轮偏心要是严重的话肯定影响会很大,最好方法就是装夹保证精度,然后镗孔留0.05左右用铰刀轻松搞定

网友D:
你买的同步轮很有可能是椭圆的。最好方法是上四爪调整中心,镗孔。别的工艺都不是很好的保证同心。要想精度高,在镗孔之后用超精滚压刀压一边内孔,0.4的光洁度都有了。镗孔之后用绞刀是很容易破坏同心度的。用钻头扩孔更离谱。当然,我说的是1丝以下精度的做法。我前段时间就用这个工艺做了些阀套,8mm内孔深45mm,内孔光洁度0.4。不锈钢304的料,内外同心是1丝的,后来检查时打表跳动基本在5微米以下,内孔表面0.2-0.3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打中心孔,确保孔的中心。然后打7.8的孔。进刀要慢,稳。最后打个低转速8.0扩孔,基本上和打孔的钻头一个 ...

你这个要看材料和钻头的硬度比,还要看是不是同轴,还要看钻头的切削刃是怎么样的?有多长?影响的元素太多了。可以这样说,很难把已经同轴的小孔扩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打中心孔,确保孔的中心。然后打7.8的孔。进刀要慢,稳。最后打个低转速8.0扩孔,基本上和打孔的钻头一个 ...

现货的同步轮都有中心孔,主要还是装夹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车卡盘是保证装夹精度,然后用丝攻磨制小镗刀,,,,随随便便就可以达到0.03以内、你用圆棒打表不一 ...

谢谢指点,如你所说的,同步轮只能夹持一点点,晃动挺大,肉眼都能看出来,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校正,我还是先打时间学习下车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同步轮很有可能是椭圆的。最好方法是上四爪调整中心,镗孔。别的工艺都不是很好的保证同心。要想精度 ...

谢谢指点,同步轮不是椭圆的,是装夹的问题,只有10mm长的凸台供夹持。还有我这个是家用小床CJM250,光洁度有个3.2就很满足了,0.4估计不可能完成

网友F:
原来是多大的孔啊?用铰刀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没精度好的车床,还不如用手工铰刀
车床车孔是不行的,因为有装夹的偏心精度问题。
个人难得有装夹精度高的车床
最简单的方法是:定制8mm内孔的同步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多大的孔啊?用铰刀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没精度好的车床,还不如用手工铰刀
车床车孔是不行的,因为有 ...

现在的定做你能够放心质量?我在网上买的几个同步轮个个是椭圆的,相差10个丝了。内孔更不要说同心了。

网友D:
可恶的前几天买几个滚花轮,个个是偏心的。不得已上内园磨磨内孔才好用。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步轮孔小的问题,车卡盘没用,因为同步轮本身装夹后就可能不同心。我是自己车了一个转接头。不动同步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可恶的前几天买几个滚花轮,个个是偏心的。不得已上内园磨磨内孔才好用。

同感

之前掏寶買了2家~都是會偏心

有一家檔邊還不是鋁合金~我在台灣也沒辦法退貨

目前研發特製迷你車床機台的打樣~就卡在這裡

需求s3m鋁合金~BF形式~內孔8~12mm~齒數約16~30~齒寬11mm(用10mm皮帶)

有哪位神人指引一下

推薦掏寶商家製做同步輪比較靠普的

如不方便公布~請pm商家連結給小弟

或是有論壇高手願意承製的~也請pm給小弟

先感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步轮孔小的问题,车卡盘没用,因为同步轮本身装夹后就可能不同心。我是自己车了一个转接头。不动 ...

求教如何车转接头,麻烦给个图看下,我也弄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感

之前掏寶買了2家~都是會偏心

现货同步轮的挡边大多都是镀锌冲压钢片,就连日本的也是这样,我们这里有好多做二手气动的,那些日本设备上拆下来的同步轮,档边也都是钢片。好像米思米的同步轮的挡片也是钢的。如果不阳极氧化,钢的倒也无所谓。我问过一个加工店的师傅,他们说买现货加工内孔都会偏,定做的话同心度会好很多,我经常做的,但是量少会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多大的孔啊?用铰刀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没精度好的车床,还不如用手工铰刀
车床车孔是不行的,因为有 ...

量少定做贵的很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货同步轮的挡边大多都是镀锌冲压钢片,就连日本的也是这样,我们这里有好多做二手气动的,那些日本设备 ...

我现在也有几个拆机的同步轮,内孔7的要改8的,原来同心度很好,初想用绞刀逐步扩到8,又怕偏心,上车床装夹和磨刀又麻烦,现想拿去线切割,留1丝左右再绞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也有几个拆机的同步轮,内孔7的要改8的,原来同心度很好,初想用绞刀逐步扩到8,又怕偏心,上车床装夹和 ...

线切割一个有点贵,我们这里10元一个,你不如直接割个正0.02,干嘛留一丝用铰刀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线切割一个有点贵,我们这里10元一个,你不如直接割个正0.02,干嘛留一丝用铰刀呢?

主要考虑快割线纹粗,留1丝用固定8mm绞刀光下很靓的,另外你正0.02有些大了,你说2丝有时他给你搞了3丝也在情理中。误差1丝嘛。

网友J:
若你要求不是微米级的,若有车床、我可以提供一方法给你做参考,用尼龙棒,先用车床车个内孔若小与带轮外径的孔,深度比同步轮浅些就可。把同步轮挡边卸掉一边。难后用尾顶针把同步轮压入车好的孔内、再车同步轮内孔(同步轮再压入前要导下角并用砂纸修下毛边,这很重要,要不会偏心)吃刀量少点。内孔车刀可采用8楼的方法做,用一铝块夹在刀架上,爪头夹一合适的钻头,移动刀架钻一孔并破口攻夹紧螺丝就可以了。以上方法我做过,精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要考虑快割线纹粗,留1丝用固定8mm绞刀光下很靓的,另外你正0.02有些大了,你说2丝有时他给你搞了3丝也在 ...

要求这么高啊,我以为只要把轴套进去不晃动,用顶丝紧固就可以了。我看到很多工厂的同步轮图纸上的内孔公差都标成+0.02~0.05。

楼主:
引用 网友J:
若你要求不是微米级的,若有车床、我可以提供一方法给你做参考,用尼龙棒,先用车床车个内孔若小与带轮外径 ...

谢谢,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偏个5丝都没问题。不过你这种方法对我来说有些复杂,成本也有点高,因为我每次要车不同齿型和齿数的同步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定做你能够放心质量?我在网上买的几个同步轮个个是椭圆的,相差10个丝了。内孔更不要说同心了。
...

只怪你没有找到好的供应商了